求助,多层板在电源层开电源岛的问题?

楼主(2011-04-01):
6层板(顶层为信号层,第2层为参考地层,第3层为信号层,第4层为电源层,第5层为参考地层,底层为信号层),现在该板上有3.3V(用的最多,为IC的IO电源)、1.9V和1.2V,后面两种电源是两个IC的核电源),现在第4层为3.3V,我想在第4层中开两个电源岛,即1.9V和1.2V,1.9V和1.2V由3.3V通过转换芯片得到。
问题:在上述的电源层(即第4层)开1.9V和1.2V电源岛是否可行?有何优缺点?谢谢!

网友A:
在哪一层都可以开,但关键是结果符合性能要求

网友B:
只要有利于退耦,随便割,不要按书上的套路打拳

网友C:
可以随便割吗?基于理论依据还是实际工作经验?
又或者是一般的电路上退偶的重要性更高点?

网友D:
实际工作经验和理论是不矛盾的,理论的灵活变通应用就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