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149

楼主(2011-04-01):
之前学过一段时间51,后来又开始慢慢接触msp430f149了,感觉430这款内部资源更加强大,决定学下去。可是接触下去慢慢发现,430的寄存器真是太多了,实现很简单的功能都要写很多控制字,而且这些寄存器的名字也很难记,想问大家有什么心得???

网友A:
嘿嘿 那你看看32位芯片的寄存器是不是就更加崩溃了呀:lol
不需要刻意去**,用的时候查查就行了。

网友B:
所以说51是很经典的,拿来就用

网友C:
显然学习方法不对。

1.了解MPS430常见特点
2。熟悉MSP430的中断
3.熟悉MSP430的内存结构
5.熟悉MPS430的IO操作
6.到TI网站下载一堆程序例子,看清楚MSP430启动设置
7.其他用到那一块,结合程序例子和书籍,看那一块
虽然MSP430的外设功能繁杂,但是常规应用方式要设置的寄存器也不是很多

网友D:
主要是理解时钟和定时器那块就够了,其他按照Ti的例子来设置,以后都是重复应用啦

网友E:
没关系的,很多外设默认都是关的,不用管它.就像楼上几位朋友说的,用哪儿再看哪儿就行了.官方有例程.

网友F(2013-01-04):
我学的也是这款,还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