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自激了

楼主(2011-04-01):
用三极管搭了一个ISM频段的功放,就是书上经典的共射放大,前后都匹配一下,输出功率17dBm,增益12dB。调试时有一块板子PA输出端焊错料了,结果后来拿这个板子测试发现PA关不断,具体现象是输入为0,基级关闭偏置,PA部分还有20mA电流,接到频扑仪上发现有600MHz左右的震荡频率及谐波。手指一碰PA电流就消失了,用EDA软件仿真了以下,系统K FACTOR在1.2左右,不知道是不是K FACTOR偏小,并且最要命的是仿真结果显示焊错的元件对K FACTOR没有任何影响。如此就不好评估量产后这个问题发生的几率了。因为仿真出来的数据一般要调整,那就不知道实际做出来的电路是否稳定,量产时是不是可能出问题。由于看到了自激,老板已经就这个隐患让我提出评估解决方案。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建议,能不能指导一下。
如果无法确认的话,我现在只知道改板,将三极管的B,C极的电都断开,这样不会自激了把:(
(实际电路有一点不同,B级偏压是有一个BJT控制,自激时B级偏压已经关闭,另外C级并联谐振换成220nH电感同样会自激)
下面是图:

网友A:
不太清楚你在什么书里看到这样的“经典高频放大电路”?
   L13和C18本身就构成了一个500-600MHZ的震荡电路,B极的信号实际变成了调制信号,而L13 C18产生的震荡频率成了载波,按R1 R2 R3的分压比来看,三极管一直导通,当然是个震荡电路。

网友A:
去掉C18应该就不震荡了。

楼主:
不好意思,实际电路中B级不是直接接到3V的,是有一个BJT做开关,自激时B级偏置已经关闭
L13和C18是谐振到工作频率的,期望是对工作频率相当于无穷大负载,对其他频率(例如谐波)衰减。
将这两个器件换成AC BLOCK(220nH电感)后依然会自激。

网友A:
最好是有实际电路进行分析好。

网友A:
L13 C18并联若是做为滤波器,期望对工作频率无穷阻抗的话,应该是接地才对。
要接电源正就会成为震荡器。

楼主(2011-05-10):
L13 C18并联若是做为滤波器,期望对工作频率无穷阻抗的话,应该是接地才对。
要接电源正就会成为震荡器。
引用 网友A:

此话怎讲?我司量产产品都是这样做的,没有发现问题,VCC和GND的高频阻抗不是足够小么?

楼主:
L13 C18并联若是做为滤波器,期望对工作频率无穷阻抗的话,应该是接地才对。
要接电源正就会成为震荡器。
引用 网友A:

而且L13 C18的位置在更高的频段中通常还会选择1/4波长微带线,那不是也相当与一个BPF?依你的看法,都变成振荡器了。

网友B:
第一,你要選擇正確的篇壓點,這決定了功放是屬於哪一類放大器,A,B,C class ..etc.
第二,你在RF路徑那顆電容一定要上,視為DC block,電流才不會流向RF port.
第三,你要用網儀去看S11,S22看是不是<1,若不是 一定要想辦法改matching值讓S11,S22<1,
       微波工程有寫原理,不贅述.
第四,你的stable factor=1.2 的確有點低.想辦法調高一點,
第五,L13,C18在高頻的確是濾波電路,因為在小訊號,直流電壓也視為Ground,跟接地是一樣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