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一常量放置在FLASH的指定位置

楼主(2011-04-01):
请教一下,在STM32 ,IAR编译时,如果想将一常量const unsigned char str[10]="1234567890";放置在FLASH的地址0x08001000起始位置中,如何操作

网友A:
如果使用的是3.X的库的话

可以使用

                FLASH_Unlock();
                FLASH_ProgramWord(地址,数据);
                FLASH_Lock();

完成flash的写操作

但是注意,清空时候只能以页为单位清空

                FLASH_Unlock();
                FLASH_ErasePage(地址);
                FLASH_Lock();

这些都是从

  ******************************************************************************
  * @file  stm32f10x_flash.c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3.0.0
  * @date  04/06/2009
  * @brief  This file provides all the FLASH firmware functions.
  ******************************************************************************

中找到的,可以参考库函数说明文档里面有这几个函数的解释

网友B:
请教一下,在STM32 ,IAR编译时,如果想将一常量const unsigned char str[10]="1234567890";放置在FLASH的地址0x08001000起始位置中,如何操作
引用 楼主:

在前面做个申明:
const unsigned char str[] __attribute__((at(0x08001000)));
就可以了

网友A:
哈哈,是常量~看错了的

网友C:
#define  ADDR_BASE         0x08010000

void SaveData(unsigned int *in_data, unsigned int length)
{
unsigned int addr_use=0;
unsigned int data1=0;
unsigned long address_cpu=0;

  FLASH_Unlock();
  FLASH_ErasePage(ADDR_BASE);
   for(addr_use=0;addr_use<length;addr_use++)
   {

   data1=addr_use>>9;
   address_cpu=ADDR_BASE+1024*data1;
   data1=(addr_use%512)*2;

   FLASH_ProgramHalfWord(address_cpu+data1,in_data[addr_use]);
   FLASH->CR=FLASH->CR&0xfffd;

   }
  FLASH_Lock();

}

刚调试完的,

楼主:
在前面做个申明:
const unsigned char str[] __attribute__((at(0x08001000)));
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B:

编译出错,
Error[Pe065]:expected a";"

网友D:
Placing a section at a specific address in memory
To place a section at a specific address in memory, use the place at directive, for
example:
/* Place section .vectors at address 0 */
place at address Mem:[0] {readonly section .vectors};
Placing a section first or last in a region
To place a section first or last in a region is similar, for example:
/* Place section .vectors at start of ROM */
place at start of ROM {readonly section .vectors};
Declare and place your own sections
To declare new sections!ain addition to theones used by the IAR build tools!ato hold
specific parts of your code or data, use mechanisms in the compiler and assembler. For
example:
/* Places a variable in your own section MyOwnSection. */
const int MyVariable @ "MyOwnSection" = 5;
            name    createSection
            /* Create a section */
            section myOwnSection:CONST
            /* And fill it with constant bytes */
            dcb     5, 6, 7, 8
            end
To place your new section, the original place in ROM {readonly}; directive is
sufficient.
However, to place the section MyOwnSection explicitly, update the linker configuratio
file with a
place in directive, for example:
/* Place MyOwnSection in the ROM region */
place in ROM {readonly section MyOwnSection};

网友E(2011-10-27):
回复 网友C:

感谢5楼clz918,按照你的例子,成功实现读写Flash.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