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清除WDT标志

楼主(2011-04-01):
如何清除WDT标志

网友A:
楼主是想利用看门狗进行节能,让电路休眠,经过一定时间后唤醒?

楼主:
是的,也就是需要自动醒过来就用看门狗来做触发

网友B:
设置看门狗并执行stop指令。当看门狗溢出后,CPU复位,程序从新从头开始执行,这时可以看到系统寄存器1Eh的第三位WDT置1,如果对该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是否能将该WDT位置为0?

网友C:
4ibt 单片机不能将WDT位清0,除非产生RESET
8bit可以

网友D:
看门狗是要进行处理的吧

网友E:
想重置看门狗通常是对该寄存器进行读或写操作即可。

网友D:
看门狗这样应用是可以的,不过需要提醒的是,通常看门狗定时器是用内部RC做的

网友D:
就是说计时误差会较大

网友E:
看门狗这样应用是可以的,不过需要提醒的是,通常看门狗定时器是用内部RC做的
引用 网友D:
但能保证溢出时间大于等于设置的看门狗溢出时间

网友D:
对,这点是没法和TIMER定时器去比的

楼主:
多谢大家,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