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循迹小车

楼主(2011-04-01):
最近协会里搞一次循迹小车竞赛,基本要求是:小车在规定的范围沿着黑线跑完整个赛道(赛道确定)。处理器不限。之前做了一些硬件电路,比如电源模块,红外循迹模块...红外循迹模块经软件调试效果还算不错。不过只是单个检测,放在小车上肯定不止一个。要考虑很多其他的问题。红外传感模块怎样布局才算精确??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以及循迹模块的一些编程思想?大家可以分享自己的意见,作为参考,感谢不尽。

网友A:
放在车底盘下面即可,如果用多个传感器,最好选择带有外壳的反射式收发对管,高度尽量低些,角度要垂直就不会互扰了。

网友B:
楼主可以去参考历年来的飞思卡尔智能车比赛方案

网友C(2011-05-22):
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红外管,

网友D(2013-07-31):
直接贴一个,没用算法的循迹小车

#include <iom128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_ms(int time)
{
int i;
for(;time>0;time--)
  for(i=0;i<1140;i++);
}

void InitDC(void)
{
    DDRE|=(BIT(0)|BIT(1)|BIT(2)|BIT(3));
    PORTE|=(BIT(0)|BIT(1)|BIT(2)|BIT(3));
}

void run(void)
{
    PORTE=0x96;
}

void behind(void)
{
    PORTE=0x69;
}

void right(void)
{
    PORTE=0xa5;
}

void left(void)
{
    PORTE=0x5a;
}

void stop(void)
{
    PORTE=0xff;
}

void scan_xunji(void)
{
  uchar j;
  j=PINB;
  j&=0x07;

  switch(j)
  {
    case 0x00: stop();  break;
    case 0x01: left();  break;
    case 0x02:          break;
    case 0x03: left();  break;
    case 0x04: right(); break;
    case 0x05: run();   break;
    case 0x06: right(); break;
    case 0x07: stop();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main(void)
{
  DDRB=0x00;
  PORTB=0xff;
  DDRE=0xff;
  PORTE=0xff;

  while(1)
  {
    scan_xunji();
  }

}

网友:
可以用简单的几个红外传感器实现简单的黑线判断,根据黑线位置进行舵机转向控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