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使用多个三极管

楼主(2011-04-01):
达林顿电路,是由两个三极管组成,如果我想无限加三极管为什么不行呢?
老师课上说的太多的三极管,少子电流的影响就会加大
课本上说的是,太多管子回影响高频特性
我想的是如果是管子放大倍数大了,如果在10ua的情况下,有个0.1ua的影响,那么这两个电流都被加大,输出地话,小电流还是很小的

网友A:
你们老师说的应该是反向漏电的影响会变大吧,管子多了,寄生电容,结电容多了,自然影响频率特性。

网友B:
没任何人规定不能3个管子的,只要你把漏电流处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