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C驱动波形振铃严重

楼主(2011-04-01):
最近在做一个PFC,发现驱动前沿振铃严重,请问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确实好像比较大。
把原理图贴出来吧。

网友B:
是不是驱动电组太小了,你并联一个二机关试一下

网友C:
加大驱动电阻试下,

楼主:
初次学习UCC28070这个PFC芯片,用的是TPS27324这个驱动芯片。28070到27324之间的电阻是10欧姆,27324到MOS之间的电阻也是10欧姆。开关频率用的是40K
原理图如下:

楼主:
图纸贴出来了,maychang可以指点一下迷津么?我是在那个环节出问题了?

5# capturepower

网友C:
阻抗匹配要合适的,输出驱动的距离啊,布板要注意,何不贴出PCB来看下呢?

网友D(2012-05-28):
请问楼主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这种情况。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