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请教CAN总线的接地问题!熟悉CAN的朋友帮忙看看!

楼主(2011-04-01):
请问CAN通信时不同节点之间是否需要共地?下图是CAN总线收发器TJA1050的截图,哪位朋友能简单说说工作原理吗?谢谢!当CANH CANL之间有压差时,接收节点是如何工作的?要是不共地的话我觉得接收器不能工作的,没有参考地。接收器的工作原理是不是类似于比较器呢?

楼主:
如果RECEIVER工作原理是比较器的话,在不共地的情况下,CANH CANL之间对比较器没有参考地的话比较器是不工作的呀。请熟悉CAN的朋友讲讲原理,谢谢!

网友A:
不需要共地
CAN是差分电平信号,H比L电平高,为0;H比L电平低为1.
只要比较出电平差异就可以了

楼主:
在不共地的情况下,CANH CANL之间对比较器没有参考地的话比较器是不工作的呀,即使有压差也没有输出呀?
哪位朋友能讲讲TJA1050具体的工作原理?

楼主:
没人回答呀?哪位熟悉的朋友能讲讲吗?

楼主:
没人回答?继续等待!

楼主:
版主能不能讲讲呀?谢谢!

网友B:
版主现在不到这里逛了   你到他博客找他吧

百度搜索 周立功 博客

楼主:
谢谢上面的朋友。有没有别的朋友熟悉这方面的呢?

楼主:
还是没人回答呀?:(

楼主:
继续等待回答!

网友C:
可以共地,也可以不共地。
通常, 系统集成商会根据 节点数量、通讯速率 、 现场干扰、经验数据 来决定。

网友D(2011-08-07):
需要共地的

网友E:
需要共地的.
所谓差动的,其实都要第三个导体做参考,这个就是地。

网友F:
不需要共地。共地也可以。但那是电源的大地,不是电路板的地,是有区别的。如果是所有电路都共大地。电压压差就很小了。

网友G(2011-09-21):
必须共地。依据收发器允许的共模输入输出电压的不同,可允许一定的电位差。记得TJA1050允许+40V -40的共模电压。如果你的系统无法把地的电位差控制在共模范围内(工业应用),就有必要使用隔离收发器。这就是周立功推隔离CAN 的原因。这个问题在汽车上是不存在的,即各节点的地都不会差太多。CAN 用在工业领域就需要考虑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