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软件解码PT2262

楼主(2011-04-01):
如题, 遥控器是从电子市场买来的,里面有一个数字芯片是PT2262,模拟部分是射频放大,输出的是315MHZ,  发送出去的信号被超再生模块RF011数字芯片接受,然后RF011的一个引脚输出CMOS电平给单片机。然后单片机解码。

请问: 遥控器发送出去的信号被超再生模块RF011接受后输出的信号 是不是不会改变315MHZ的信号(还是要看RF011的数据手册)?   我是不是只要用单片机解PT2262发出去的码?还是我要用示波器看RF011输出脚的CMOS波形,然后用单片机解这个CMOS电平?

麻烦用过的人解释下给我听听? 谢谢

楼主:
i know it now.  nobody can explain it ?

网友A:
是个很古老的东西了,若是玩玩就自己花点时间找找资料吧,自己写个程序,不难。
   若是商业项目,你找供应商技术支持吧。

网友B:
找了好久了~~

网友B:
为社么下载不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好好好

网友D:
可以找资料看看,严格按照时序写就可以了,我模拟过PT2249,还挺好用!

网友E:
接收模块输出的是基带信号,可以用PT2272解码,弄清楚2262的编码机制,也可以用MCU通过软件进行解码。

网友F(2011-05-25):
通过单片机的定时器来解码

网友G(2011-11-09):
建议先看下PT2262的编码方式,有示波器的话就用个315M的接收板通电,数据输出脚接示波器,再按遥控器看下编码的时间是怎样的,然后根据时间了作相应的解码。不过PT2262的编码的时间也可以通过它的振荡电阻来算的,怎么算,PT2262有介绍的。

网友H:
现在很少用单独解码芯片了  ,都是通过mcu来,特别是在超外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