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52C6T6支持串口下载程序吗?为什么我实验不行呢?

楼主(2011-04-01):
请问:STM8L152C6T6支持串口下载程序吗?为什么我实验不行呢?还请行家告知方法。谢谢!

楼主:
已经解决了。:)方法是在STVP里面的OPTION BYTE修改那两个BootLoader选项为Enabled就可以了。

楼主:
请看附件图片设置描述方法。

STM8 BootLoader.rar

网友A(2015-01-10):
表示下载不了

网友B:
直接像STM32那样串口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