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从12864中读数据啊?跪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1-04-01):
怎么从12864液晶中读数据啊,能不能帮忙写一个从12864中读个数据然后再显示出来的C语言程序做一下示范啊,谢谢啦————————

网友A:
往液晶里写数据吧,读什么数据啊

楼主:
嗯,12864既能读数据也能写数据的,不过,我的问题已经解决啦,呵呵

网友B(2011-09-24):
回复 楼主:
最近也是读得时候老是出错,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C(2012-09-21):
请楼主指点一下,串行能读数据吗?网上很多都说不能读的

网友D:
读数据?是不是往里面写数据 然后显示出来?

网友C:
就是把寄存器的数据或12864的状态读出来,我在网上查到的资料说串行模式不能读数据

网友C:
在并行模式下,我读出来了

网友E(2013-08-09):
引用 网友B:
4# shengkex
最近也是读得时候老是出错,怎么解决的呢??

我也在纠结12864串口读数据呢,解决了吗

网友F:
看你所用模块说明书,一般串行的不能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