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时钟

楼主(2011-04-01):
我做了一个旋转时钟,可以程序不会写,不知哪位大虾可以帮忙写一个给我。16个LED接在P1和P2,用霍尔元件来控制外部中断

网友A:
有人竟然会提这种要求。。。。。。。。。。。。。

网友B:
搞毕业设计吧。

楼主:
不是,刚刚大一,参加专业搞的电子设计大赛,弄了几天,弄不出来那程序

网友C:
控制LED灯做跑马灯你应该会把,这个咱不说了,是不是对于用霍尔元件做外部中断产生问题?

主要是霍尔元件会产生半开关状态,造成外部中断误读?
如果是这个问题,两个小方法可以减少这种误差,将霍尔元件接到三极管的B极,或者是施密特触发器的触发口。
以保证霍尔元件的触发型号给单片机的是cmos电平。其次就是在程序中设定死区,将中断中读到的触发次数进行过滤,即在某一定的时间内,比如100ms,读到的电平必须一直保持高电平或者低电平,或者是,在100ms内,读到10次同样的电平,则确认霍尔元件完全打开。或者完全关闭。若在次期间出现电平变化,则变化前的计数全部无效,应该清零。

楼主:
我在弄程序的时候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比如
void int0()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程序入口
{
     display();               //display()为要显示的东西
}
这样就能显示我想要他显示的字
可是当我把一个数比如n定义为全局变量
然后
main()
{
     EA=1;
  ET0=1;
  TR0=1;
  if(n==1)
  { n=0;display();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程序入口
{
     n++;
}
那他就不会显示我们想要的字
请问为什么会这样
还有,霍尔元件的灵敏度是不会不太好

网友D:
你的N好像一直是0和1,不知道那要干什么,就这么点东西,看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