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152的功耗

楼主(2011-04-01):
STM8L152在Halt模式似乎做不到手册说明的功耗 (350 nA)

网友A:
STM8L152在Halt模式的功耗,你做到多少?

网友A:
1.7uA
引用 楼主:

STM8L152在Halt模式的功耗 1.7uA 太大,我测量的结果大约是0.4~0.5uA。
为了得到约0.4uA,需要检查每个IO,并且/RESET要特别查查。

楼主:
我把所有IO都设置为输入上拉,RESET上拉或者不上拉都一样,不过我的所有电源管脚,包括参考电压都接上了,因为在板子上不好断  所有没去掉。

楼主(2011-06-29):
重新来探讨功耗问题

网友B:
楼上哪位用STM8L152, 我想用48脚的,不知道价格多少? 那里好买?

网友C:
比较通用的料号,找代理商啦。

楼主:
十元左右,淘宝也可以买,

楼主:
找代理商?算了,他们很多也不知道

网友D:
供货不太稳定

网友E(2011-08-03):
请教大家要如何来测STM8L152C6T6的功耗呢?具体操作方法是咋样的?

网友F:
开了RTC和LCD就小不了

网友F:
还要关闭内部boost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