锰铜分流器会出现这种现象正常吗?

楼主(2011-04-01):
测电流用的是锰铜分流器20A/150mV的,在在电流达到5A以内时不会出现漂移现象的,一旦电流达到20A的时候电流显示短时间内就会出现漂移现象就相当明显,反正是通了大电流之后都会有影响的,20A最明显,最大能漂个10mA,再回到之前小电流时会多差10mA,这是分流器达到20A时因为电流太大出现温漂造成的吗,但是好像不正常,温漂也不会出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再说还是在分流器的工作电流范围内啊

楼主:
有谁知道的,解释一下

网友A:
贴照片。有图有真相。

楼主:
没图啊,反正就是这么个现象

网友B:
好像是有这个现象啊!在20A的时候电流产生的热量会瞬间上升,你可以用手都能感觉到温度。但是到了一定程度后又稳定下来了,所以对大电流的采集最好是使用互感器或霍尔元件,

楼主:
对,漂到最大时就会稳定下来的,达到20A后再回过来看其它的点,发现对1A内的反而没影响,5A以上的反而影响较大

网友C:
通电发热,达到一定热平衡程度后就保持比变了。除非环境温度再变化。
电阻发热就会漂移。一般分流器也就是大于1%的精度吧

网友D:
加大电阻散热面积:瓦特值?

网友E:
如果加大电流的话,稳定十五分钟后测的精度应该是正确的

楼主:
按楼上的意思,前提是在校准之前也要先给它预热时间稳定后再校准了

网友F:
20A150mV满载时功率3W,不知道此时分流器温升多大?
合格的锰铜合金温度系数是几十ppm,用温升算算漂移是否在此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