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微带线计算问题

楼主(2011-04-01):
微带线50欧近似计算:W=10H/(1+e), e为介电系数(FR4), H为厚度,  H=1.5mm时, 线宽w=2.7mm左右, 但IC原厂的参考设计值为1.1,  这时的特征阻抗76欧,  计算值和实际值为何差别这么大? 原厂不考虑50欧匹配吗? 还是我理解有问题?

谢谢!!

网友A:
实际来说很少有人去计算这些,若线路非常短影响很小,也无法算出来,根据经验设计好PCB,再实际测量衰减,修正设计就可以了。若有5CM以上或频率GH以上就使用同轴电缆好了。

网友B:
实际PCB的介电系数需要专业设备测量才能获知,用经验值往往不准,需要后期实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