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的引脚第二功能

楼主(2011-04-01):
刚刚接触msp430,对于他的引脚的第二功能不是很明白。每个引脚的第二功能是固定的吗?比如说P6口好像第二功能是AD转换器的引脚,只要定义了P6口为外围引脚功能就只能是AD数据口吗???
求高手解决,刚刚接触这个。

楼主:
咋没人呢?帮新手解决下哈。期待!!!

网友A:
是固定的.不过有些引脚不止有第二功能,还有第三功能.这个可以查看相关型号的数据手册,管脚图上都标着呢

网友B(2013-06-05):
第二功能是比较纠结,就如P2.2可以为compare_a的输出,还可以是捕获的输入。。。因此我感觉第二功能的引脚可以不用配置输入还是输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