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 反其道而行之!

楼主:
一个项目是个无线传感器,要求体积小功耗低,为此我选择了LIR2032纽扣锂电池作为供电电源。方案是打算用USB口的5V作为充电电源,本来想这直接串个二极管和限流电阻解决,但是越想越觉得不稳妥,故此想寻找一款IC给LIR2032纽扣锂电池。因为LIR2032纽扣锂电池容量是40MA,充电电流应该控制在20MA比较稳妥,但是找来找去发现现在都是大电流的锂电池充电IC,最小电流也要百十MA了,我想找一个20MA充电电流的IC都找不到。现在问题如下:
1.有没有现成的IC可以用?
2.如果没有的话用TL431做个4.2V的电压连接到电池可否实现充电功能?
3.如果要用TL431做充电方案的话所谓的先恒流在恒压应该怎么实现?
4.有没有常用的低压差的三端稳压IC(零点几V的),如果知道请赐教!

以上的电路都不能超过直径20mm的圆周大小
如果朋友们有自己的想法不妨探讨一下,也算给以后想给纽扣电池充电的朋友一个好的参考
在此附上LIR2032的充放电曲线以供参考。
谢谢各位了!

网友A(2011-04-25):
钮扣电池是一个大类,应该有IC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