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放大的问题!

楼主(2011-04-01):
请问模拟电路的高手!运算放大器的差分输入,输入端信号间有压差,可是输入端信号不和运放共地的话是否能工作?请模电高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如下面的电路是否能工作?输入端[和运放不工地。

楼主:
差分输入信号HV+ HV-和运放不共地的情况下是否能工作?请模电高手帮忙讲讲这方面的知识,深表感谢!
现在也就是在差分输入信号是否必须和运放共地上不明白?

网友A:
我觉得可以,运放对差模放大,如果共模抑制比高,应该没问题。。。

个人看法,请大家指正

楼主:
3楼得朋友能讲讲原理吗?我觉得不共地的话没有回路运放不能工作的呀?熟悉的人能讲讲这方面的知识吗?有相关资料可以发给我一份,谢谢!luzhonghai2004@163.com

网友B:
要共地的

网友C:
我一看到不共地二字就感觉有点别扭了!

网友D:
关于这个问题,好像之前有大侠讨论过这个问题,好像是说不可以,具体的原理当时我也没看懂,坐等大侠来讲解!

楼主:
下面是实际测量电路,测量的电池组电压至少要300V以上,我想先经过差动放大后进行一次滤波最后送到单片机的AD采集。现在是电池组的负极和运放不共地,此电路是否能工作?希望熟悉的朋友讲讲差动放大这方面的知识。谢谢!希望版主maychang,NE5532看看我的问题。

网友E:
没有问题

楼主:
大家的意见也不一致呀,我自己也是很糊涂,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工作呀?版主maychang能不能讲讲呀?多谢!

网友F:
我上阵子也听有人说采样220V电压,直接几个大电阻分压,然后进差分放大,也很不能理解

网友G:
不懂!请高手解释下!谢谢

网友H:
8楼的图,并非“不共地”,而是待测电池处于“悬空”状态。
此电路可用,但Vcc需要比较高的电压。电池电压300V时Vcc至少5V,电池电压更高时Vcc也需要更高。
另外,LM321输入不允许到电源负端,该运放应该使用双电源。

网友I:
可以的,不过最好共地,可以提高稳定性。

网友J:
居然真的可以

网友J:
的确V3=(V5-V4)/100

网友K:
看情况,要是真的300V,是不可以的,建议看一下运放的内部结构图就知道了,运放的输入是有电压范围的,TTL和CMOS的不一样,一般是-0.3————Vcc-0.3

网友L:
估计有问题,8楼图中同相,反相端电位都在悬着,用0电阻和运放的地连起来试试

网友M:
这个电路的等效模型如下:file:///D:/未命名.bmp

网友M:
运放的输出VOUT的电压相对于300V可以忽略,运放的输出电阻相对于R1 R2的1M也可以忽略。
所以可以计算出来电流大小,计算出来R4两端的电压,
要想电路能正常工作,
方法1:LM321运放使用双电源
方法2:将R4的接地端换成>3V的电压(考虑运放的共模输入要高于3V)。同时计算VCC的电压要高一些,防止运放输出饱和

网友M:
方法3,将电池的正负极换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maychang老师的解答!我实际准备选用的是国家半导体的运放LM6462,要测的电池的实际电压300V以上,运放准备使用单一5V供电。请问我理解的不共地和“浮空”有什么区别吗?自己理解为不共地不能形成回路是不能工作的呀?
请maychang老师再讲讲差动运放的知识好吗?像您所说的“浮空”下,运放如何工作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M:
谢谢yang_dl的回答!
我的HV+ HV-画反了,现在已经改过来了?你画的图我看得不是很明白,能再详细讲讲吗?

网友N:
不共地是被测信号的地与测量电路的地不同,但可能两个地之间存在电压差。
浮地是被测信号与测量电路的地无任何电气连接,是浮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N:

      按照你的说法我现在的测量电路应该算是不共地的了,电池组的地和运放的地之间有压差的。
      是不是“浮空”时这个电路是可以工作的,而不共地,电池组的地和运放的地之间有压差就不能工作呢?
      熟悉的朋友继续讲讲这方面的,谢谢!

网友O:
R3和R4已经起到接地和稳定共模电平的作用,信号源不用也没有必要接地了。

网友O:
前面也有一个类似的问题,偶曾经说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O:

      您的意思是我的电路能工作了?R3和R4起到接地和稳定共模电压的作用?但是我不明白现在的HV+ 和HV-对地的共模电压该怎么计算呢?
      您前面讲的我没有找到,能不能就我的问题再讲讲呢?谢谢!

楼主:
同时也希望版主maychang能再讲讲!

网友H:
32楼:
首先,我不是版主。
其次,27楼awey不是已经说清楚了吗?

楼主:
不管是不是版主maychang都是很厉害的哦!就像27楼所说的我还有点疑问, 是不是“浮空”时这个电路是可以工作的,而不共地,电池组的地和运放的地之间有压差就不能工作呢?还是我理解反了,不共地时能工作,浮空就不能工作了?
    恳请maychang再讲讲,耽误您一会。谢谢!最好就我这个问题能画个简单的示意图,这样就容易理解了。

楼主:
NE5532是版主吧?希望您也进来看看我的问题,谢谢!

网友H:
34楼:
“是不是“浮空”时这个电路是可以工作的,而不共地,电池组的地和运放的地之间有压差就不能工作呢?”
有压差,压差不大,也是可以工作的。

网友O:
这个要看实际情况,比如信号源是一个桥路,则桥路的桥臂间电压就是输入电压,但是,由于桥路的电源与测量电路的电源可能不共地(比如被DC/DC隔开),因此,共模电压也就不好计算——这里的共模电压有一定的漂忽,但因为电路总是存在硬连接,因而漂忽不大(参考下一段)。

如果只是一个电压源,就不需要考虑信号源的地电压问题了。此时的共模电压,大致等于输入电流在电阻上的压降,很小的。

31# lzh2010

网友O:
据此可以认为,电路在双电源供电时,测量没有问题,但单电源供电时,可能存在问题——共模电压可能不足,使用rail-to-rail器件时也要考虑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O: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R4已经起到接地,此电路能够正常工作了,按你说的计算方法此时的共模输入电压为3V,运放输出也为3V?现在我还有一点不是很明白就是现在的电流怎么形成回流的呢?你能不能画个示意图简单说明呢?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现在使用5V供电,输入不会有负的情况是不是就不需要负电源了呢?还有就是对电流的回路我不清楚是怎么样的?电池组怎么形成回路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O:
      现在电路的具体工作原理(电流的回路)我还是不太清楚,麻烦你再讲清楚一点?还有此电路单电源供电和双电源供电有什么区别呢?我个人理解为:输出没有负的情况就没必要双电源供电的,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H:
40楼:
这个问题,我已经在14楼说过了。你的理解不对,不是输入不为负就可以使用单电源,而是一定要保证输入不超过芯片的允许范围。

网友P:
可能会超过运放输入脚的电压范围,凌特有专门处理这种应用的差分运放。

楼主:
回复 网友O:
      为什么使用单电源时会存在共模电压不足的问题,而使用双电源就不存在问题了?单电源供电和双电源供电本质上有说明区别呢?像您说的此时的共模电压等于输入电流在电阻上的压降,这个压降是不是指得是电阻R4的压降呢?我的这个电路的电流回路能不能描述一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说的是输出电压不存在负值就不需要用正负电源供电了?在我的这种情况下运放的输入电压范围该如何确定呢?其实我理解错误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还不理解电路的工作原理也就是这个电路电流是怎么形成回路的。还有采用正负供电和单电源供电时运放有什么区别?
      有人说单电源时我的输入共模电压可能比较低,针对我这个电路共模电压该如何计算呢?
      希望您能再讲讲。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P:
输入引脚的电压范围该如何确定呢?能推荐一个凌特的芯片型号吗?

网友Q:
这个接法好像有点问题,如果这样,你最好用2级的,
原因:
1. 差分的时候需要知道参考电位, 否则你的运放输出偏置在哪
2. 输入300V这样接法,值得商榷

不知观点是否对,大家拍砖

网友R:
“共地”或者不“共地”都可以,正如你所说,测的是压差,但是你这个电路是单电源供电,没法输出负压,所以300V的输入不能接反,有人讲300V会击穿运放,只要电路没虚焊,已经引入了深反,弄不坏的,个人浅见!
其实你的电路是有地的,一个地就够了!

楼主:
“共地”或者不“共地”都可以,正如你所说,测的是压差,但是你这个电路是单电源供电,没法输出负压,所以300V的输入不能接反,有人讲300V会击穿运放,只要电路没虚焊,已经引入了深反,弄不坏的,个人浅见!
其实 ...
引用 网友R:

      按照你的说法我的电路是能正常工作的了?不需要输出负电压是不是就不需要双电源供电了?具体的工作原理你能对照电路讲讲吗?电流怎么形成回路的?

网友S:
有点迷糊

网友R:
      按照你的说法我的电路是能正常工作的了?不需要输出负电压是不是就不需要双电源供电了?具体的工作原理你能对照电路讲讲吗?电流怎么形成回路的? ...
引用 楼主:

可以工作的,不需要输出负压,可以单电源供电,NE5532运放就可以哦,呵呵;电流的回路很容易理解嘛,放大器两个输入端可以看做是300V电源的负载啊,当然是从一端进去,流过运放后流回负极,很简单的!我就不画了,况且你的电阻都是兆欧级的,电流很小不会搞坏运放,引入深反后运放的净输入电压趋于零,不会搞穿!不知道你搞懂没有,不好意思我喜欢用“搞”字。 你的电路不是放大而是衰减,你何不先衰减再处理,这样要安全的多咯。

楼主:
回复 网友R:
要是净输入电压为零的话就没有输出了呀?

楼主:
你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

网友R:
回复 网友R:
要是净输入电压为零的话就没有输出了呀?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趋于零,看来你对运放还不是很明白。至于方法,我的意见是先搞大电阻分压衰减,再用跟随器隔离后测量。如果你这边300V不能与那边共地,可以用仪放处理。

网友H:
45楼:
要计算运放两输入端对地电压,很简单,用欧姆定律就是了。只需要注意运放是线性工作,两输入端之间“虚短”。

楼主:
我说的是趋于零,看来你对运放还不是很明白。至于方法,我的意见是先搞大电阻分压衰减,再用跟随器隔离后测量。如果你这边300V不能与那边共地,可以用仪放处理。 ...
引用 网友R:

现在要求300V的高压与测量电路是不能共地的,使用仪放该如何测量呢?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下图是我画的电流回路,我还是觉得电池组不会在运放上产生信号呀。

楼主:
此时电池组的电压和运放感觉没什么“联系”?

网友T:
58楼:
你就不看R3/R4的吗?

网友O:
好象ADI里面叫这种接法为“准差分”。
某些器件手册里就有,我不止一次看到过。

网友O:
守了一上午,没人继续啊?

网友O:
楼主的询问我得暂时放下,一是要留给你思考、消化,二是等等基本论证——这个过去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回来

楼主:
58楼:
你就不看R3/R4的吗?
引用 网友T:

那你能简单画一下回路吗?

楼主:
楼主的询问我得暂时放下,一是要留给你思考、消化,二是等等基本论证——这个过去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回来
引用 网友O:

      我看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还是不明白,二是等等基本论证,需要等什么基本论证呢?只要把电路的工作原理讲清楚一点就能明白了,包括电流回路、输出电压怎么计算。

网友U:
接双电源是为了满足静态工作点的要求,这样在零输入的时候运放也是正确偏置的,从而输入的信号可以完全作为信号而不用做额外的偏置工作。
LZ画的电流回路是不对的!
我来帮你分析一下:
首先,虚断和虚短,这个你要是不知道的话那以下也不用看了。
在不接入输入信号的情况下很容易知道运放的正输入端电压为零。
接了输入信号运放正输入端同样为零,因为输入信号和和放大电路不共地,也就是说输入信号HV+和放大电路的地之间“没有”电压差,那么也就“没有”电流流过R2和R4组成的路径,因此可以“认为”HV+为零。
根据虚短原则,运放的负输入端也为零。那么R1必然会有电流流过,假定你输入的信号的差值为U,那么流过R1的电流就是-U/R1,负号表示从右往左流,该电流也流过R3,所以最后输出为-(-U/R1)*R3。
以上分析看起来似乎有点怪怪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再说得通俗些。以上所说的放大倍数和反向放大电路是一样的,那是不是就可以接成反向放大器的电路结构呢?呵呵,其实是不可以的,要不然差分放大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关于静态工作点的论述你自己再找资料看看。
另外,我上面的文字多处使用引号,表明此说法不是太准确,再深入就不知道该怎么讲了,所以就简化了来分析。

网友U:
我也读起来有些别扭,再补充几句。
我之前所说的“没有”电压差(HV+和地之间),是说没有由于外在激励来产生这个电压差,比如我在HV+和地之间再加一个电压源,这个就是外加的激励源。
那么实际上是存在电压差的!这个电压差甚至包括好几个部分。
把R1和R2的右侧用一个等效模型来表示,嘿嘿,这个模型是啥不重要,反正就是一个二端口模型。KCL还是要满足的,因此流过R2的电流大小是U/R1,所以在R4上产生的压降是(U/R1)*R4。
看起来还是有些奇怪,既然是虚短,是不是可以认为该等效的二端口模型仅仅是一条短接的导线呢?
这是不对的,因为如果是这样那计算出来的流过R1 R2的电流就是U/(R1+R2),这世界就乱套了,唉,我也晕了。
我怎么觉得我刚刚的分析挺怪异的呢?貌似先有**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既然假定运放的正输入端为0,后来又得出不为0,O.M.G.!
于是我重新回顾了一边。

网友U:
我一定要找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其实也没这么难。无非就是解个电路题而已。
既然如此那就得按电路的套路来解。我一边写一边想啊~

网友U:
定义符号,不同于楼主的符号:
运放的输入端电压:V,由于虚短,所以正端和负端一样。
正臂输入电压:U1
负臂输入电压:U2
输出电压:Uo
各支路电流:I,由虚断知,各支路的电流绝对值是一样的。
以上为变量。
已知量如下:
输入电压的差值:U
电阻,对于差分电路,两臂电阻为R1,反馈电阻为R2,平衡电阻也为R2。

网友U:
开始列方程!
5个未知数,需要5个等式。
U1 - U2 = U
(Uo - V) / R2 = (V - U2) / R1
(U1 - V) / R1 = V / R2
I = V / R2
U1 - V = V - U2
求解:
省略...

网友U:
这下终于能说得过去了,感谢楼主出题让我好好补习了下电路知识。

网友V:
真的可以....VOUT=BATTERY/100;

楼主:
开始列方程!
5个未知数,需要5个等式。
U1 - U2 = U
(Uo - V) / R2 = (V - U2) / R1
(U1 - V) / R1 = V / R2
I = V / R2
U1 - V = V - U2
求解:
省略...
引用 网友U:

      十分感谢你的回答!看了你的解释我还是有点疑问,我的这个帖子讨论的朋友挺多的了,有人说不能工作,有人说能工作,解释的人也很多,但是感觉越来越不明白了。
你列的方程我感觉有点问题,按照你规定的符号我也列几个方程,请你看看有问题吗?
U1-U2=U
(U1-V)/R2+(UO-V)/R3=(V-U2)/R1
其它列不出来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U:
根据虚短原则,运放的负输入端也为零。那么R1必然会有电流流过,假定你输入的信号的差值为U,那么流过R1的电流就是-U/R1,负号表示从右往左流,该电流也流过R3,所以最后输出为-(-U/R1)*R3。
对你假定的电流流向我觉得都有点问题?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希望你继续讨论!谢谢!

网友U:
回复 楼主:
之前的分析有些问题,你看公式描述就行了。

网友O:
首先,虚断和虚短,这个你要是不知道的话那以下也不用看了。
在不接入输入信号的情况下很容易知道运放的正输入端电压为零

这里有一句讲的不妥——不接输入信号时,输入端通常应理解为开路,这与输入信号为零是不同的,因此,述明为好……

网友O:
完全差分和准差分——AD7705和AD7706的区别
The AD7705 contains two programmable-gain, fully differential analog input channels, and the AD7706 contains three pseudo differential analog input channels. The selectable gains on these inputs are 1, 2, 4, 8, 16, 32, 64, and 128, allowing the parts to accept unipolar signals of 0 mV to 20 mV and 0 V to 2.5 V, or bipolar signals in the range of ±20 mV to ±2.5 V when the reference input voltage equals 2.5 V. With a reference voltage of 1.225 V, the input ranges are from 0 mV to 10 mV and 0 V to 1.225 V in unipolar mode, and from ±10 mV to ±1.225 V in bipolar mode. Note that the bipolar ranges are with respect to AIN(-) on the AD7705, and with respect to COMMON on the AD7706, but not with respect to GND.

http://www.analog.com/static/imp ... ets/AD7705_7706.pdf

两者具体的电路形式到底如何,另详。

网友O:
这个就更好玩——

The AD7708/18 are complete analog front-ends for low frequency measurement applications. The AD7718 contains a 24-bit sigma delta ADC with PGA and can be configured as 4/5 fully-differential input channels or 8/10 pseudo-differential input channels. Two pins on the device are configurable as analog inputs or reference inputs. The AD7708 is a 16-bit version of the AD7718. Inputs signal ranges from 20mV to 2.56V can be directly converted using these ADCs. Signals can be converted directly from a transducer without the need for signal conditioning.

http://www.analog.com/en/analog- ... oducts/product.html

网友O:
关于AINCOM端的定义:AINCOM — All analog inputs are referenced to this input when configured in pseudo-differential input mode

网友W:
回复 网友U:
分析的很到位,和我分析的一样--

楼主:
开始列方程!
5个未知数,需要5个等式。
U1 - U2 = U
(Uo - V) / R2 = (V - U2) / R1
(U1 - V) / R1 = V / R2
I = V / R2
U1 - V = V - U2
求解:
省略...
引用 网友U:

你的方程我看不明白呀?为什么可以这样列方程,能再讲讲吗?

楼主:
8楼的图,并非“不共地”,而是待测电池处于“悬空”状态。
此电路可用,但Vcc需要比较高的电压。电池电压300V时Vcc至少5V,电池电压更高时Vcc也需要更高。
另外,LM321输入不允许到电源负端,该运放应该使用双电源 ...
引用 网友H:

对于您在十四楼得回答我还是不太明白,LM321输入不允许到电源负端是什么意思?
运放的单电源和双电源供电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还是希望maychang老师再讲讲,或是能推荐一些资料看看。谢谢!

网友H:
Sigh!
待我把图画出来。

网友H:
先计算通过R1R2的电流。
假定运放可以工作,那么运放两输入端之间电压为零(虚短),电流方向如图。因电流实际上并未通过两输入端构成回路,故用虚线表示。
那么通过电阻R1R2的电流为 300V/2Mohm=0.15mA。

实际电流如上图。两输入端之间并没有电流(虚断),电流是经R4到地,再经电源,经运放内部到输出端,经R3构成回路。
由此可以计算出R4两端电压为0.15mA*10kohm=1.5V,输出端对地电压3V。
不是所有运放都允许共模输入范围低到电源负端+1.5V的。
如果你用5V电源电压,那么输出端电位比电源正端低2V,也不是所有运放都允许输出高到比电源正端低2V的。
你并未选定运放型号,运放是否允许上述工作条件未知。这就是我在前面说建议使用双电源并且提高电源电压的原因。

楼主:
十分感谢maychang老师十分详细的讲解!按照您图中分析的电流回路,我觉得运放的地电位应该比输出端高才对呀,电流从运放的地流到运放的输出端,此时输出端输出Vout=-3V?还是运放的输入端V+ V-接电池组的正负极没有要求的,也就是把电池组的正负极颠倒极性后电路的输出电压也不变呢?(300V的正极接到运放的负上,负极接到运放的正上,HV+ HV-颠倒顺序,其它电阻接法不变。)

      如果你用5V电源电压,那么输出端电位比电源正端低2V,也不是所有运放都允许输出高到比电源正端低2V的。我准备选用国家半导体的运放LMC6462,轨对轨输出的。

不是所有运放都允许共模输入范围低到电源负端+1.5V的。使用正负电源供电的话可以是输入运放的共模电压降低是吗?

网友H:
87楼:
我只能说,复习复习《电工基础》和《模拟电路》吧。

网友O:
不是所有运放都允许共模输入范围低到电源负端+1.5V的。使用正负电源供电的话可以是输入运放的共模电压降低是吗?

不会降低共模电压。
此电路的共模电压,与输入信号的大小直接相关。参见下式,其中的0.15mA是随着信号大小而变化的:
由此可以计算出R4两端电压为0.15mA*10kohm=1.5V,输出端对地电压3V。

网友O:
楼主最需要明白的地方——电路的平衡原理(此前说的基本分析——原理上要讲得通),恐怕你现在还没有明白。下面耐心给你讲解一遍,明白了这些你就没事了。

1 基本状况:运放的两个输入端电流为0
2 问题提出——电压不平衡:在没有电源的时候,不妨将输出端接地。这样,图中的电流将形成两个输入端电压不相等的情况。这时,电路是不平衡的。此时在R4上的电压就是电路的共模电压。
3 自动平衡动作:运放上电后,电路会自动消除上述不平衡。怎样才能消除这种不平衡呢?
  这就必须有一个相反方向的电流使得两个输入端的电压相等——显然,如果输出电压为正,这是不可能的,因此,电路必须输出一个负电压,以提供与源电压产生的电流方向相反的电流,直到两个输入端的电压相等为止。此时,R4上的电压为0,即共模电压为0。
4 电源问题:根据上述分析,电路必将输出一个负电压,因此,按照图中的接法,需要有负电源。如果输入信号的极性调过来,则只有正电源就可以。
5 器件问题:根据3和4的分析,电路平衡时两个输入端的电压总是为0的,共模电压也是总为0的,因此,一般器件根本不能用单电源,只能用双电源。一定要用单电源,它必须能接受零电压输入而且要能接受一定范围的负电压输入——哪个器件能满足此要求,你跟大家要答案吧。
6 电路的性质:根据上述3的分析,由于源的电压极性指向同相端时是输出负电压,因此这个电路是反相放大电路。

总结:发现楼主一直没能沉下气来分析和理解遇到的问题,似乎是一直想等别的的答案。这样不好,你最好学习那个和我ID相似的analog921,他在这方面堪称榜样。

网友O:
㎜约会,需要离开了……回来再看楼主理解。

不要误会哦,偶是去帮她打工的 ;P

网友X:
”输出端对地电压3V“

这是怎么得来的呢?

网友H:
92楼:
运放两输入端对地1.5V,R3上电流已知,还不能算出来?

此电路,既然是测量电池电压,必须允许电池电压不是300V,否则测个什么?
楼主应该计算一下:电池电压为零或者例如400V时,共模电压是多少?运放是否能够允许?

网友H:
这个仿真结果显然错误,电源电压5V怎么可能输出8V?
另外,测量直流用电压表就够了,示波器反而读数麻烦。

网友Y:
高手们讲详细点,最好把原因说下,谢谢!

网友R:
这个帖子还在,能不能工作自己做个实验不就行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O:
    谢谢你的讲解!我自己也查过一些资料了,可是一直没找到答案才来这里请教大家的。我再自己分析分析!

楼主:
87楼:
我只能说,复习复习《电工基础》和《模拟电路》吧。
引用 网友H:

      我自己的模电只是比较欠缺,谢谢maychang老师的多次讲解,我再查查相关资料,自己分析吧。

楼主:
还有没有对这个电路不熟悉的朋友呢?呵呵!

网友Z:
可以的啊。可以将两个正负间的压差分别等效成正负两路共地的输入信号啊,楼主可以看一下清华的模拟电子技术基础中讲差分放大的部分。等效后电路有共模输入,这个就要求运放有比较理想的共模抑制比了!

网友Z:
16# Fairchild2440   你这个早就失真了吧。 这个时候的输出是不确定的吧

楼主:
可以的啊。可以将两个正负间的压差分别等效成正负两路共地的输入信号啊,楼主可以看一下清华的模拟电子技术基础中讲差分放大的部分。等效后电路有共模输入,这个就要求运放有比较理想的共模抑制比了! ...
引用 网友Z:

谢谢你的回答,正在看运放的资料!

网友O:
回复 网友O:
    谢谢你的讲解!我自己也查过一些资料了,可是一直没找到答案才来这里请教大家的。我再自己分析分析!
引用 楼主:

注意我说的电路平衡方法(原理),这是看这种电路的最重要方法。如运放的两个输入端电压到底应该是多少才会平衡?
  ——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不必理会运放。你可以拿掉运放,之后在R3上反接(相对于信号源极性)一个电压源,计算出它的电压是多少的时候R3从左向右看去的电压和R4从上向下看去的电压相等就可以了。

网友AA:
受益匪浅

网友AB(2013-09-18):
这种不共地接法,的确是可以工作的,我试过了,不过当运放输入的两端,其中一端没信号,比如电池的其中一根线断了,那么这个时候运放会输出饱和,但是用软件仿真不会输出饱和。

网友AC(2015-09-27):
都胡乱定义,什么是共模电压?加在正、负输入端的突发性同极性电压就是共模电压,而提供正或负输入端偏置电流的的静态电压应该叫偏置电压。

网友AC:
引用 网友H:
40楼:
这个问题,我已经在14楼说过了。你的理解不对,不是输入不为负就可以使用单电源,而是一定要保证输 ...

确切的说,应该是确保输出电压幅值不超过既定条件下的输出电压范围,普通运放单电源供电的情况下往往低电平只能到0.7V,为了输出电平能够到零电平就得使电源负端为最少负0.7伏的电位,这才是需要正负电源供电的由来。至于输入,一般都不能超过0.7伏,所以才有了用两个开关二极管反向并联于正、负输入端进行限幅的常见应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AC:
确切的说,应该是确保输出电压幅值不超过既定条件下的输出电压范围,普通运放单电源供电的情况下往往低电 ...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某些型号运放,允许输入端低于电源负端一个小数值,例如LM358允许输入端低于电源负端0.3V仍可正常工作。

网友AD:
引用 网友AB:
这种不共地接法,的确是可以工作的,我试过了,不过当运放输入的两端,其中一端没信号,比如电池的其中一根 ...

如果信号源任意一端开路,输出等于0.

网友AC:
引用 网友H: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某些型号运放,允许输入端低于电源负端一个小数值,例如LM358允许输入端低于电源负 ...

大师好自负。
从我的描述中应该不难看出我说的是正负输入端的输入最大幅值。另外你说的只是输入引脚允许的输入电平,对单电源供电来说负值输入能反映到输出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AC:
大师好自负。
从我的描述中应该不难看出我说的是正负输入端的输入最大幅值。另外你说的只是输入引脚允许 ...

“对单电源供电来说负值输入能反映到输出吗?”
对反相放大器,当然有这种可能。
反相放大器,同相输入端接地(即电源负端),当反相输入端为一微小负值时输出端应为正。

网友AC:
引用 网友H:
“对单电源供电来说负值输入能反映到输出吗?”
对反相放大器,当然有这种可能。
反相放大器,同相输入端 ...

还是大师考虑周全,只是作为放大应用那种情况不是设计者想要的。

网友AE:
楼主的差分放大器输入不共地分两种情况:
1 、是像104楼那样的彻底绝缘的“源”,这种情况是没有必要用差分放大器的,反相或同相放大器都可以,把绝缘的“源”某端接地就行。
2、不共地,但是电路中某处“公共"了,比如电源阳极或者其他,这时需要考虑运放的共模电压!运放的两个”虚短“的输入端的电压必须要在运放允许的输入信号(保证线性放大)的范围内,如果共模电压超出范围了,运放无法常工作,虚短也无法实现了。

这个电路是共阳的,阳极(正端)电位300v多,共模电压在3v多,应该能正常工作,说明被测源是简化的,实际确实用过了。

网友AF:
单纯原理上说,当然能工作,只是实际上可能会由于干扰的问题而不稳定,甚至完全失灵,应该增加一些抗干扰的措施。

网友AG:
请问这个图是运放的反相端超出了运放的共模电压范围了吗?
@oldzhang

网友AE:
我在115楼已经回答过了,就是那种前面输入的“源”与放大器彻底绝缘的情况
1 、是像104楼那样的彻底绝缘的“源”,这种情况是没有必要用差分放大器的,反相或同相放大器都可以,把绝缘的“源”某端接地就行。

就像拿个万用表的两个表笔去测量电压一样,不考虑共模电压,因为“源”是悬浮的,不会产生共模电压。

因为“源”是悬浮的,可以任意一端接地,使用简单的反相放大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AE:
或者用你的电路图把源任意一端接地

网友AG:
不是所有运放都允许共模输入范围低到电源负端+1.5V的。

这句话怎理解呢?
运放的输入范围不是 -0.x ~ VCC-0.x吗?

楼主的图同反相输入都是1.5v,在范围内的吧

网友AH:
和共地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