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33类似黑白手机的手持设备,是啥东西做的?

楼主(2011-04-02):
像黑白手机一样的界面,433的

图形菜单界面 是用MTK 吗?

还是说 其他的库?

还是说直接用C写?

网友A:
楼主是说PDA么?方案太多了,基于ARM、MCU或者手机平台都可以,系统软件有自己写的,也有采用嵌入式操作系统的。

楼主:
楼主是说PDA么?方案太多了,基于ARM、MCU或者手机平台都可以,系统软件有自己写的,也有采用嵌入式操作系统的。
引用 网友A:

不是PDA,比PDA更低级的,就像非智能手机那样的

最古老的 那种黑白手机

网友A:
功能很简单的话,是不会用高端方案的,更不会用什么MTK平台,用普通MCU搭建即可。

楼主:
功能很简单的话,是不会用高端方案的,更不会用什么MTK平台,用普通MCU搭建即可。
引用 网友A:

因为他有 10几个按键,  有数字输入法,拼音输入法,中文等
就像以前的诺基亚3310黑白手机,
我在想他芯片是不是手机芯片 ,把通话功能去掉而已

网友A:
不会用什么手机平台的,老旧手机平台不便宜,也早停产了,普通51就完全可以实现,现在的手机平台都支持的是彩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