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纹波干扰问题

楼主(2011-04-02):
我有两个板,分别用一个电源供电,一个板是DSP板,另一个板是放大器板。若DSP板不加电时,放大器板正常,若DSP板加电,放大器输出有震荡现象。经过查看,发现时DSP板加电后引入了噪声,DSP板加电后,电源和地上有周期性一簇一簇的脉冲,簇的Vpp约60mv,簇内是高频振荡,4ns,簇与簇的间隔约2us,每一簇款约500ns。曾经使用如下方式解决,均无效:
1.使用两个不同的电源对两个板各自供电,由于两个板之间有信号交互,需要共地,一旦共地,放大器板将串入以上干扰。将此地线串接电感、磁珠,均无明显改善。在电源上加各种电容滤波(电解470uF、220uF、100uF、钽电容47uF,22uF。。。。,瓷片电容47uF。。。。)均不能将该干扰滤掉。
2。使用一个电源供电,串接电感、磁珠、并接电容,均不能滤掉。

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这种情况要综合治理,首先注意PCB布局走线,特别是电源和地回路要保证尽量低的阻抗,两块板上的模拟地和数字地不能串联,要并联在主滤波电容上,其次做好高频去耦,在电源回路里还可以串接磁珠电感做抑制,主电源的滤波强度也要足够。

网友B:
还有可能是放大电路本身相位余量不走,容易震荡。
数字部分的噪声只是诱因。

网友C:
是不是因为AD的关系DSP板和放大版才必须共地?
如果是这样的话 用数字隔离芯片将AD和DSP之间的接口隔开
这样DSP就不必和运放共地了

网友D:
选磁珠的时候注意磁珠的滤波频率了么?

网友E:
看样子不是电源的问题,楼主最好拿电池,替代电源,电压不对那线性稳压器,手头没有稳压器,拿431DIY一个

网友F:
我看老外的仪器里用线性电源,就是变压器调整再稳压那种,而且+15V,-15V,+5V分别用一个。

网友G:
#2说的那样,综合治理,应该不是电源的问题,放大器会放大外部信号的干扰,从而加重了对DSP的信号干扰,要做一定的信号屏蔽,电路板上的电源走线与信号线的布局也要合理

网友H(2011-06-15):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不着调楼主解决么有?

网友H:
回复 网友A:
两块板的数字地和模拟地并联在主滤波电容上?那岂不是两地最终没有一点接地了~~~不太懂,望指点

网友:
放大器应该对电源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这种纹波对放大器不应造成干扰,是放大器板没有设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