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翻译下面这段话?

楼主(2011-04-02):
pc, AN, ic, pic, IPC
请高手翻译下面这段话?
The PCA-6114P7-0D3E is a 14-slot single segment ISA/ PCI/ PICMG passive backplane with 4 ISA, 6 PCI, 3 PICMG and 1 PCI/ISA slots. It supports AT and ATX power supplies and follows the PICMG platform specifications. This backplane is designed to work with Advantech's IPC-616, IPC-615, along with PCA-611, IPC-610 and ACP-4000 chassis.
谢谢!

网友A:
PCA-6114P7-0D3E是一个独立部件的ISA/ PCI/ PICMG被动地板,拥有14个插槽,分别是4个ISA,6个PCI,3个PICMG和1个PCI/ISA插槽。它支持AT和ATX电源供应且遵循PCIMG平台说明。设计这个地板是为了和Advantech的IPC-616, IPC-615, 还有PCA-611, IPC-610 及ACP-4000地盘一起工作。

网友A:
不知道对不对啊,将就着看吧:lol

网友B:
specification翻译成协议或者规范,backplane应该是底板,2楼是输入法顺手就打出来了。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翻译和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