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UCOS+LwIP实现Ping的问题求助!!!LwIP大侠们请指点...

楼主(2011-04-02):
    现在我想用UCOS+LwIP实现一个简单的Ping功能:首先说一下这个Ping。网上不少的资料中使用的都是用开发板当作服务器,电脑当作客户端,然后用电脑是Ping开发板,而我想反过来试试这样做:把电脑当作服务器,开发板做客户端,然后用开发板去Ping电脑...
    如果用LWIP,这就怎么去做呢?
    我新手,各位高手多多指点思路和方法!有例程参考最好了。。。打算弄出来整个例程上来,给同样这个问题上折腾的人,唉...先谢过了...

网友A:
为什么要移植lwip?而且还要移植ucos?

首先裸机的速度是最快的,如果任务量不是很多的话,
其实协议栈太大的话,也是影响速度的

而且uip移植起来也是很简单的!

楼主:
那上楼的兄弟有相关的资料吗?可以分享不?

楼主:
对了,那个uIP怎样的?也是免费的吗?裸奔的例程也可以...

网友(2013-03-27):
不知道楼主实现用LWIP  ping电脑没,可否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