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每一款PWM控制芯片都可以做无源功率因数的啊?

楼主(2011-04-02):
是不是每一款PWM控制芯片都可以做无源功率因数的啊?
我昨天在一款芯片上面加了两个400V的电容和三个IN4007来做无缘功率因数
可以达到0.9,就是新品发烫的厉害
我想请教一下是不是每款PWM控制新品都可以做无源功率因数的啊
我上网查了一下可能是专门的新品来做无源功率因数的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啊?

网友A:
你说的那个电路是填谷电路

都用IC了 怎么还是无源呢?

楼主:
无源功率因数是有用IC的呀
等一下我给你发个电路图
我见过的
3# Siderlee

楼主:
就是这个芯片,我发现这个芯片有零电流检测的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无源功率因数一定没有IC的吗?

网友B:
4楼的图,那片芯片不是功率因数控制用的,与功率因数无关。绿色掩盖部分才是功率因数控制,是无源的。

网友A:
maychang已经回答你了

楼主:
那是不是所有的PWM控制IC都能用上面的功率因数电路啊
可是我加上去芯片很烫很烫的
还是只能特殊的芯片可以做到无源功率因数的呀?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

网友B:
8楼:
“是不是所有的PWM控制IC都能用上面的功率因数电路啊”
原则上说,所有PWM控制芯片都可以用这种“填谷”电路,但该PWM电路必须能够在比较宽的输入电压范围内正常工作。

注意:你的图中未标注元件数值。实际上,C2容量相当小。如果C2容量很大,“填谷”电路不会起作用的。
最好是先把“填谷”电路如何工作想清楚。其工作是相当简单的,由于那三支二极管,C3C4是串联充电并联放电。

楼主:
哦,谢谢啊,但是我用的不大呀
683P/630V   C2
可是发烫的厉害,
9# maychang

楼主:
比如OB2263的芯片频率可以通过外部调节为65KHZ的,但是实际来测的话差不多可以达到200KHZ,还有VIPER22A的频率固定在60KHZ的,但是在低压还在60那个范围,但是高压的时候也是窜到200KHz了

我测频率的方法是用100×的探头来测,探头接在MOS的D端,接地夹子接在电源的地,让后看示波器上面的频率

不知道这样测频率是对还是错?
9# maychang

网友B:
10楼:
你在8楼说芯片发烫,10楼说发烫的是什么?芯片U1还是电容C2?

网友C:
t填谷电路滤波效果不好,Vin MIN 更小

网友D:
填谷式的PF可以到0。9,真是很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