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备用电源的切换问题

楼主(2011-04-02):
大体思路是这样的,单片机系统平时由开关电源供电,当断电后切换到后备电池供电。由于考虑制造方面的原因,要求一开始,在无交流电情况下,电池不能给单片机供电,只有当交流电输入后,并且交流断电后,电池才能给单片机供电,此电路如何实现?

网友A:
单片机的功耗也不大,简单的方法采用一颗单路模拟开关,公共端接到MCU的VDD,模拟开关是很省电的,可以直接由电池给电,当MCU检测不到交流电的过零信号就控制模拟开关切换到电池供电,电路最简单,但是要加一个模拟开关和占用MCU一根I/O口,当然也可以采用二极管搭出来。
如果单片机功耗低于50mA可以用SGM3157,功耗大于50mA小于150mA的话可以选择SGM3001: SGM3001-2.pdf (362.73 K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