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备用电源的切换问题,烦恼中~~~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1-04-02):
K3由什么控制?

网友A(2011-06-28):
用一个继电器控制

网友A:
开关电源与电池0V短接一起

继电器公共端:进入板子的电源正极
继电器常开端:开关电源正极
继电器常闭端:电池正极

继电器控制点由开关电源控制

网友B:
继电器太慢了 用一个MOS管加电池供电,加一个二极管电源供电,电源供电控制MOS关断.思路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