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供电问题,烦恼中

楼主(2011-04-02):
大体思路是这样的,单片机系统平时由开关电源供电,当断电后切换到后备电池供电。由于考虑制造方面的原因,要求一开始,在无交流电情况下,电池不能给单片机供电,只有当交流电输入后,并且交流断电后,电池才能给单片机供电,此电路如何实现?

网友A:
实现不难, 不就是个锁的逻辑嘛, 问题是 "并且交流断电后,电池才能给单片机供电,此电路如何实现?"
还缺一个条件, 啥时候电池给单片机断电呢?

网友B:
他的意思应该是交流上电后,电池就断电吧?

网友C:
这个容易实现
首先MCU要能检测交流功能,不需要受MCU控制,有AC MCU就工作
其次MCU能控制电池供电
出厂时将某个EE设为0表示从来没有接过AC,

如果MCU有电工作后
第一种情况: 检测到AC,就正常工作,同时将EE设为1,若AC断电则切换到电池,若AC恢复则关掉电池
第二种情况: 没有检测到AC(注意此时EE为0),则关掉电池,停机
其实本质就是要由AC激活用户模式(退出出厂状态)

网友D:
UPS芯片可以嘛?

网友E:
这个框图应该可以,细节自己考虑一下

网友F:
呵呵,磁保持继电器最好。

磁保持继电器的闭合触发信号必须由AC电源提供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