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加负载电源啸叫严重!

楼主(2011-04-02):
俺和同事们设计的一款电源,发现了在突加负载时有较为严重的啸叫,观察输出电压波形,啸叫的时候有严重的下跌,然后才恢复正常。请问这主要是由什么引起的?该从哪方面入手解决呢?
改比例环节,提高比例的作用?还是扩展带宽?减小零点频率or提高极点频率?

谢谢指点一个大概的方向。

网友A:
可能是负载加重后,开关电源工作状态(电流连续和不连续)发生了变化。
最好把图贴出来。

楼主:
突加,意味着从0到满载,肯定是电流从不连续进入连续状态了。这也很正常,但是应该怎么样处理呢?

楼主:
现在估计是环路调节性能不太好,但是应该怎么样处理?

网友B:
输出电容加的大点试过么

网友C:
贴上原理图来才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