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12X和XGATE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1-04-02):
第一、问一下,下面这些中断名称是从哪里找到的?有对应的表吗?
interrupt Crank_ISR
Capture_TC0_Isr
Capture_TC7_Isr
第二、我用MC9S12XF512芯片,用XGATE里面加定时器0的脉冲双边沿捕捉中断,为什么每次一有中断,程序就停止了?
如果需要,我可以把源码发邮箱,谢谢。

网友A(2013-06-14):
用协处理器来处理不断发生的中断,很不错,LZ是搞发动机ECU的吧,可能是你中断对应出错吧,设置的时候要设为协处理器处理,在协处理器文件里面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