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自动生成中断向量表问题

楼主(2011-04-02):
IDE要怎样设置,才可以不使用 STM8 自动生成中断向量表,我想使用自己定义的向量表。请知道的达人帮忙,谢谢。

网友A:
我也很想知道,哪位老大可以说说

网友B:
哈哈哈哈哈哈哈,用IAR吧

网友C:
IAR我个人这么用:
比如说TIM4_OVR_UIF_vector中断:

ISR(TIM4_OVR_UIF_vector)
{
     __disable_interrupt();
     TIM4->SR1 &=  ~TIM4_SR1_UIF;
}

网友B:
我个人喜欢用数字。因为多种中断会共用中断号

#pragma vector=13
__interrupt void TIM1_Update()
{
.......
}

网友D(2011-12-22):
查下编译器   修改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