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1-04-02):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USB HOST给USB Device发送数据,USB Device是如何判断我是通过哪个endpoint给它发送数据的,或者是host Host是如何让usb device通过特定的endpoint接收数据的?
是不是USB默认的会通过相同的逻辑端点发送和接收数据的?

网友A:
不用的端点有不同缓冲区,有不同的寄存器。。

楼主:
哥,你好言简意赅啊,说了和没说也差不多,唉,可能你太忙了:)

网友A:
问的这么糙,让我怎么答。。。提问是一门学问,除了说明你想问什么,总要带点背景资料。太笼统的问题,没人爱回答,浪费大家的时间。

如果你问地铁里随便一个人:**怎么能实现?——那你真可以去见马克思了。

网友A:
××是共_产_主_义,靠,这个也要屏蔽。

网友B:
端点0是每个usb device都必须会有到,这个endpoint是双向的,传输setup之类的事务处理专用

网友B:
USB都是先通过设备地址+pipe0来通知device干吗滴

比如要用endpoint3来作一次IN事务处理,通过endpoint0给device发IN命令,然后device就会通过endpoint3来将数据发到host上去

建议LZ研究研究USB协议

网友B:
更正一下8L到说法哈

其实确切的说是IN令牌,而不是IN命令

网友C:
2L的说的相当正确!确实是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