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你是不是高手

楼主(2011-04-02):
一个PNP的三极管E极接运放的输出,基极经电阻接运放的负端,就这些,C极没用到,那位能解释一下

网友A:
对数放大器吧

网友B:
激将法没有用的,自己看书琢磨去吧

网友C:
三极管当开关使用吧

网友D:
做温度补偿的

网友E:
没有其它条件的情况下,同意5楼!

网友F(2011-11-26):
5楼说的没错,这个是热点哦上面常用的冷端补偿方式,也可以单独做温度传感器!
对数放大器的话脚位好像不是这样接的!具体的要搜索下

网友G:
激将法没有用,不可能就一个二极管和运放,应该还有其它外围器件。

网友H:
三极管其实就是两个二极管,你那种情况可能是当一个二极管使用了

有这种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