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方案,兄弟们

楼主(2011-04-02):
兄弟们,

     在做一个方案,怎么都觉得不是很畅快,希望大虾们指点一二:
     需求:
             有三路100K左右的脉冲信号,需要从一根光纤传到远端。在远端需要对这三路信号恢复。

    我的初步想法:
         直接用三倍以上的频率采样这三路信号,加个简单的包头包尾,丢出去算了。

    不知道兄弟们有没有更好一点的想法

网友A:
脉冲信号如何加包头啊?这又不是跑协议

你要是能描述的更详细些,也许能有好的主意

楼主:
我的意思说用快时钟采样么,不就是数据了。把脉冲采样成数据发出去

楼主:
或者就是说:
有三路数据,想放到光纤上传,到远端后恢复成三路数据

网友B:
脉冲信号也需要机会的吧

网友C:
用51的人傻一把:
#include <reg52.h>

void main(void)
  {
  while(1)
    {
        SBUF=P1;
        TI=0;
        while(!TI);
        }
  }

仿真结果:24MHz晶振下,采样率才72KHz多点,看来不行。

网友D:
对于脉冲信号,我的建议是编码解码.
你可以用三倍于他的频率采样,但是不能直接扔,需要按一定规则编码.例如你8次采样后形成一个数据"F"(假设8次采样都是'1'),根据你自己的要求,一次发送多个这样的单元..当然可以包头包尾,然后再接收端用同样频率的时钟复原...这样比较可靠.

网友E:
同意,通信必须有协议的

网友E:
还有,还看你对距离的要求了,如果要求功耗低,十五米以下的可以采用无线广播的模式传播,这方面的芯片TI的非常成熟。

网友F:
你要是不在乎,就搞一个傻的,不就是8B10B编码么,3个信号,也就是8种状态,我直接搞成8种字发出去,管他呢
一个G的速率,随便他怎么搞

网友F:
这个网页在IE9下面有问题啊,要设置成兼容模式才好点

网友G:
初步想法:
         直接用三倍以上的频率采样这三路信号,加个简单的包头包尾,丢出去算了。

方法你已想出来的,比较简单的我认为就是这种方法。三倍频可能不够,需要加包头等帧定位的字节。光路传输防止长零和长1,可以采用扰码方式。帧定位可借鉴E1的传输方式

楼主:
非常感谢兄弟们的建议!!看来就这样的了,扰码,恩,是必须的了!

网友H:
三倍频呢。。估计悬

网友I:
长知识了

网友J(2011-05-26):
受教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