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55

楼主(2011-04-02):
我想知道MC55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出现串口0不能通讯是什么原因,串口0烧毁了吗?我用串口0和单片机通信,串口1暂时没用,现在MC55的串口0出问题了,串口1能正常通讯,也能正确入网,请高手解答!

网友A:
MC55有两个串口?应该只有一个吧?是你MCU的串口,没有配置正确的原因吧?

网友B:
串口损坏的可能性很小,去检查软件和连线吧。

楼主:
可是我在做实验的时候是用的同一个软件,串口0不能通讯,串口1就可以。而且我是直接连在买的开发板上面进行的测试,并是把所有通讯的波特率都试过了。我一共买了三个模块,有两个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发帖主要是想知道模块的串口会不会因为调试的时候频繁断电,或是数据通讯的波特率太高,或是反复在50PIN的插座上拔插而导致损坏了。
我能想到的就这几个原因,可是又好像都有推翻的理由。我希望高手们能告诉我调试时特别要注意的地方,这样不明不白的损坏了两个模块太可惜了!!
或者哪位高手有测试的办法没??????

网友B:
如果有接插件,检查接插件的接触情况和连线是否正确。

楼主:
我是在在同一块板子上实验的,以前可以用,而且三个模块中其中的一个可以用,另外的两个是最开始也能用,后来就不行了。我觉得可以排除连线的问题,至于接触情况,PCB板子上的连线没问题,模块到PCB板子上就不太好检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