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开发板转成avr开发板,复位电路怎样搞

楼主(2011-04-02):
我有个51开发板,现在想学AVR,所以想把开发板改成适合AVR的,但是51是高电平复位而avr是低电平复位,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开发板上的复位电路改成低电平复位么。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 断开原来的复位线, 用个电阻(比如10K)上拉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上正解,AVR自带内部复位,在实验板的情况下一般均能可靠工作。

网友C:
去掉复位电路,悬空都没问题。但实际做产品还是加个强上拉。

单片机换成ATmega8515, 只是功能少很多。我感觉ATmega48太适合初学,功能多,管脚少。

网友D:
再不行就做个转接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