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使用外部震荡器,HSE_bypass模式下可以用CSS吗?

楼主(2011-04-02):
如题,STM32使用外部时钟源。
可以使用ClockSecuritySystem吗?

网友A:
嗯,这是一个好问题。

手册上没有说这种情况,但是从原理上讲是可以的。

我去问问看。。。。。。。

网友B:
我试过,可以的。

网友C:
HSE_bypass模式下, 好象没有必要使用 监控 HSE 的 CSS 功能吧? 不知道楼主为何会这样使用?

楼主(2011-05-10):
To 3楼
从手册看,如果用外部振荡器,即使使能,CSS功能可能实际没使用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