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可以选择输出0v,1.1v,2.2v,3.3v的芯片

楼主(2011-04-02):
请问有没有可以选择输出0v,1.1v,2.2v,3.3v的芯片
其实就是一个LCD驱动芯片,只不过市面上的芯片都是SPI输入,自动得到4个电压值,并且支持32个segment。
不过我要的是直接用GPIO控制输出4路电压,比如2个GPIO输入,一个电压输出,得到如下:
00 0V
01 1.1V
10 2.2V
11 3.3V

网友A:
用AMS1117-ADJ吧
这种电压应该是需要分压配比出来的。
可能是我没见过可以直接集成输出1.1V 2.2V的IC吧。

网友B:
前两天同事介绍各AXP192,说是能分出好多路。不过是国产的,用的比较少。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不是要一个LDO,要4个输出可以在线修改的。不限定于0,1.1,2.2,3.3只要是支持1/4步进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B:
我说的那个好像可以,你仔细查查资料吧。

楼主:
我打算用4选1的片子了,实在找不到这种片子

网友C:
看你对电压有什么要求,用占空比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D:
采用两个I/O口(假设为PA1\PA2)和两个电阻,取R1=2R2,电阻串接,两个I/O口分别接在R1的一端和R2的一端,也就是在这两个I/O之间串接上R1、R2,I/O分别设置下面的状态:
1设置PA1\PA2都输出VSS,
2设置PA1\PA2都输出VDD
3设置PA1输出VSS,PA2输出VDD
4设置PA1输出VDD,PA2输出VSS
楼主自己计算一下,两个电阻中间节点的电压,就可以得到0、VDD、(1/3)VDD、(2/3)VDD四个电压,1/3 BIAS的LCD驱动电压就出来了。

网友D:
这个我试验过,一般LCD bias电压偏差个2%是完全可以正常显示的,电阻选1%精度的就OK了,为避免sink/source电流影响I/O电压,电阻稍微取大点,够驱动玻璃就OK

网友E:
电压输出端进行调节,一般的集成稳压电路都可以做到啊,不知道LZ是不是要这种方法……

网友F:
简单的办法,使用一个输出可调,可关断的LDO,调节电阻使用多个并联或串联,调整电压时使用MOS管或者继电器控制部分电阻接入或断开,输出0V时关掉LDO。
只是成本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