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 互补输出求教(有代码)

楼主(2011-04-02):
TIM1_DeInit();

TIM1_TimeBaseInit(0, TIM1_COUNTERMODE_UP, 800, 0);

TIM1_OC1Init(TIM1_OCMODE_PWM1,  TIM1_OUTPUTSTATE_ENABLE,TIM1_OUTPUTNSTATE_ENABLE,  400,TIM1_OCPOLARITY_LOW, TIM1_OCNPOLARITY_HIGH,TIM1_OCIDLESTATE_SET, TIM1_OCNIDLESTATE_RESET);

TIM1_OC2Init(TIM1_OCMODE_PWM1,  TIM1_OUTPUTSTATE_ENABLE,TIM1_OUTPUTNSTATE_ENABLE,  300,TIM1_OCPOLARITY_LOW, TIM1_OCNPOLARITY_HIGH,TIM1_OCIDLESTATE_SET, TIM1_OCNIDLESTATE_RESET);

TIM1_OC3Init(TIM1_OCMODE_PWM1,  TIM1_OUTPUTSTATE_ENABLE,TIM1_OUTPUTNSTATE_ENABLE,  500,TIM1_OCPOLARITY_LOW, TIM1_OCNPOLARITY_HIGH,TIM1_OCIDLESTATE_SET, TIM1_OCNIDLESTATE_RESET);

TIM1_CtrlPWMOutputs(ENABLE);

TIM1_BDTRConfig(TIM1_OSSISTATE_ENABLE, TIM1_LOCKLEVEL_OFF, 11, TIM1_BREAK_DISABLE, TIM1_BREAKPOLARITY_HIGH, TIM1_AUTOMATICOUTPUT_ENABLE);

TIM1_Cmd(ENABLE);

楼主:
来帮帮忙

网友A:
选项字节

网友A:
刹车寄存器BIT7位

网友B:
你到底要问什么?

网友C:
请说出你的 问题?最有可能的原因是:1 、死区设置问题。2、PWM互补问题。3、时钟晶振问题

网友A:
刹车寄存器没有配置,PWM肯定出不来。
如果推挽的另一个通道是第二复用功能, 64引脚以下就要配置选项字节以使用复用功能。

楼主:
选项字我在STVD里配置了,这个也是别人告诉我的,我用的是44引脚的STM8S207系列,还有一个你们说的刹车寄存器好像我在库里就这样看见6位设置的,第七位没有,是不是库有问题:D

楼主:
TIM1_BDTRConfig(TIM1_OSSISTATE_ENABLE, TIM1_LOCKLEVEL_OFF, 11, TIM1_BREAK_DISABLE, TIM1_BREAKPOLARITY_HIGH, TIM1_AUTOMATICOUTPUT_ENABLE);  库里就这样设置的,例程中也是这样的,那个刹车寄存器BIT7不太明白,互补输出出不来

网友A:
TIM1_BKR寄存器的最高位MOE主输出使能要置位,你看下参考手册有关TIM1_BKR寄存器的介绍就知道了

楼主:
11楼的兄弟能加个QQ么,这里说有点费劲

楼主:
11# CrazyST 你说的那个BIT7其实设置了,TIM1_CtrlPWMOutputs(ENABLE);就是这句设置的,但是还是没输出,实在想不出是什么问题了

楼主:
我在想晶振是不是也有问题,我用的是内部晶振

网友A:
我的QQ是734583252

网友D(2013-10-06):
我也遇到问题,。。。求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帮顶一下

楼主,留个QQ,有问题请教。。。。谢谢

网友F:
又是用库函数写的程序

网友F:
谁有中文库函数学习资料不?共享一下吧!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谁有中文库函数学习资料不?共享一下吧!在下感激不尽。

我有

网友G(2015-12-20):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互补波形就是出不来。网络上这块资料少的很。头好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