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高速比较器的问题

楼主(2011-04-02):
我用AD8561(7ns高速比较器)把44.1K的正负对称正弦波变成方波,结果出来的方波180°相位变化,无论怎样调节示波器的触发都没用(之前我用过AD8001来饱和放大那个正弦波,频率相位很稳定,但是波形失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怎么也想不明白,有人用过这个比较器吗?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PS:正弦是一个峰峰值800mV,直流偏置600mV的信号,通过一个RC高通滤波去掉直流偏置,然后送给比较器AD8561,相位来回变化是不是和之前的这个RC高通有关?

网友A:
把电原理图贴出来看看。

楼主:
把电原理图贴出来看看。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

网友B:
用AD8561(7ns高速比较器)把44.1K的正负对称正弦波变成方波,结果出来的方波180°相位变化
出来的方波180°相位变化指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
出来的方波180°相位变化指的是什么意思?
引用 网友B:

就是出来的方波波形总在翻转,你看上面第二个图,就是那样的。

楼主:
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我还用过MAX903(8ns高速比较器),结果和这个一样,求高手指点~~

网友C:
用迟滞比较器电路,设一个回差

网友D:
结果出来的方位还是有相差变化的

楼主:
结果出来的方位还是有相差变化的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呢?-_-||

楼主:
原理图:
引用 楼主:

SIN的前面是一个RC高通滤波器。0.01u 和43K。

网友E:
RC之后 相位当然会变化  且并不是180的相移  具体多少你拿公式计算一下
对于你这个设计 比较器之前的滤波电路需要0相移 所以电路结构要改变

网友F:
一阶RC高通在通带内的相移是不会有180度的,阻带的最大相移也就90度

楼主:
此问题无解,我也不折腾了,就让它成为一个谜吧... 放弃。

网友E:
迎刃而上才行啊!
用滤波的方式来消除直流信号还不如用直流信号本身作为比较器的参考值,这样就没有RC相移的问题了

楼主:
迎刃而上才行啊!
用滤波的方式来消除直流信号还不如用直流信号本身作为比较器的参考值,这样就没有RC相移的问题了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过这样,但是信号的直流分量是不稳定的,所以没法用直流信号本身作为比较器的参考值...

网友G:
恕我愚钝,我怎么也没看出第二个图的相位反了180度,哪位能解释一下?

个人认为, 这并不是相位反转的问题,估计信号源的正弦波不纯净,带有高频小幅寄生振荡,示波器上表现为正弦曲线较粗。
由于寄生的振荡在正弦波过零时刻附近,出现后复的极性变化,经过比较器后,比较器输出在短时间内翻转多次,导致示波器的触发系统工作异常,看上去象是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被触发,造成第二个图中那样,出现信号的混叠现象。

楼主:
恕我愚钝,我怎么也没看出第二个图的相位反了180度,哪位能解释一下?

个人认为, 这并不是相位反转的问题,估计信号源的正弦波不纯净,带有高频小幅寄生振荡,示波器上表现为正弦曲线较粗。
由于寄生的振荡在正弦 ...
引用 网友G:

我的正弦波是DDS芯片输出经过高通隔直出来的,正弦波应该是很纯净的啊...

网友G:
把示波器触发模式设置为单次,再观察比较器输出。

网友H(2012-05-30):
lz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I:
回复 网友G:
触发模式不该设置成单次吧

应该是连续模式吧, 不应该用触发模式吧

网友J:
单次触发 看波形

网友K:
AD8561是比较器而不是普通运放,它有一个翻转电压,这个是关键,你这里做过零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