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尺寸

楼主(2011-04-02):
刚学画PCB,看到MSP430尺寸图,对标注有些不懂,我在图里用红笔标出来了,劳驾大家指点下,谢谢

网友A:
管脚大小最小0.17 最大0.27 中心定位偏差最大0.08
封装尺寸最小9.8 最大10.2 sq表示方形
以上单位应该是mm

网友A:
中心指的是管脚与管脚之间
也就是焊盘中心之间
这个我是猜的 麻烦高手解答下

楼主:
原来逗号是小数点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