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滞比较器,请大家过来看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4-02):
R3R4显然对输入信号分压。

网友B:
不是说运放正常工作需要偏置电流么,R3有这个作用啊

楼主:
貌似不加r3也有偏置电流

网友C:
R1的上面是接什么?

楼主:
r1上面接了一个电源。我是通过电压比较器控制j5的通断。

网友D:
R3是做一个分压用,如果没加R3,12V直接 接入运放

网友E:
明显是个采样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