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LWT2005型ATX开关电源电路图工作原理疑问

楼主(2011-04-02):
这个电路图是我在网上看到的。我自己对该电路做了一下分析,现在有几个疑问:
1. 主电源激励开关变压器T2的反馈绕组1、4、5如何来推动主电源开关管Q01来进行
    工作的?
2.有朋友分析说:副电源开关变压器T3在开关管Q03饱和导通期间其反馈绕组3、4上的感应电压作用于T2的初级绕组2、3,使T2绕组2、3感应出上负下正的电压,从而推动开关管Q02来工作的。我认为这种分析是行不通的,因为T3反馈绕组3、4怎么也不可能让T2的初级绕组2、3感应出电压来。
以上问题请朋友们多多指教一下!

楼主:
我对该电路的工作原理分析如下:
1. 副电源工作原理:由T3副绕组3-4、D8、C02、R06、Q03组成一个正反馈自激振荡电路,在T3次级绕组 1-3上获得感应电动势,并经D9、D50整流,C05、C04滤波后得到直流电压,为IC1、IC2及其外围电路提供直流工作电压;同时也为Q3、Q4及T2次级绕组组成的激励电路提供直流工作电压。
2.来自PC主板的信号PS为低电平时,IC2启动工作,由其8、11脚输出脉宽调制信号去控制三极管Q3、Q4导通与截止,从而去推动T2次级绕组工作;
3.当T2初级绕组2-3从次级绕组感应到的电动势极性为"2负3正"时,使三极管Q02导通,由R2、R3分压得到的约150V电压,经C9、T1初级绕组1-2、T2副绕组1-5、Q02的C、E极,最后到地,这样形成一个通路;
4. 当T2初级绕组1-4-5从其次级绕组感应到的电动势为"4正1负"时,使Q01导通,由BD1-BD4整流滤波出来的电压300V经Q01的C、E极、T2副绕组5-4-1、T1初级绕组2-1、C9、R3、最后到地,这样也形成了一个通路;
5.Q01、Q02轮流导通、截止,T1初级绕组相应得到由1端到2端或由2端到1端的大小变化的电流,从而在T1次级端获得感应电动势,并经整流滤波后获得所需的多组直流电压。

不知以上分析是否正确,请朋友多加指正!!

楼主:
1. 在T1次级的场效应管(D21、D22、D23)能起到整流稳压的作用吗?还是电路本身有问题,D21-D23不是场效应管,而是某种整流二极管?
2.+3.3V自动稳压电路(由TL431、Q2等组成)是怎么工作的?TL431本身就是一个高精度的稳压IC,那还要Q2做什么用呢?

楼主:
请路过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A:
此图错误太多,不值得讨论。

楼主:
5楼的朋友能否传个正确的PC开关电源电路图来看看呀?我很想了解这方面的开关电源!

楼主:
指出其中的错误,也算是一种讨论呀!!

网友A:
6楼7楼:
就你首帖和3楼的问题以及2楼的分析看,要“想了解这方面的开关电源”,基础知识还欠不少。
建议从电路基础和模拟电路开始复习。有了这些知识之后,才能够讨论此图中的错误。

楼主:
我现在对电路基础和模拟电路已复习得差不多了,不是说完全看不懂此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而是想通过朋友们的讨论来验证一下我的分析是对还是错。

楼主:
副电源工作原理分析:
由BD1~BD4、C5整流滤波出来的300V直流电压一路经T3初级1-2绕组到开关管Q03的集电极,另一路经R002、R003分压给Q03的b极提供偏置电压,使Q03导通,Ic经T3初级绕组1-2,由于线圈中的电流不会突变,因此Ic由零逐渐线性增大,绕组1-2两端产生感应电动势(极性为“1正2负”),T3反馈绕组3-4也因此产生出感应电动势(极性为“3正4负”)。由绕组3-4、D8、R06组成了正反馈回路,绕组3-4上的感应电动势经D8、R06进一步增大了Q03的基极电流,促使开关管Q03快速进入饱和导通状态。
开关管Q03饱和导通时,T3反馈绕组3-4感应电动势一路经R06、R003、Q03的BE极给C02充电;另一路经D7给C11充电。在T3次级绕组1-3上有感应电动势产生(极性为3正1负),经D50、C04整流滤波后,经R01、R02、IC4作用,使光耦IC3内发光二极管发光,使其内部光敏三极管导通。此时,T3反馈绕组3-4感应电动势经D7、R05、IC3的3、4脚到Q1的基极,给Q1提供启动电流,Q1因此导通,其集电极电流将Q03的基极进行分流,再加上C02充电作用,使开关管Q03迅速由饱和导通转入截止状态。
Q03在截止时,Q03的集电极电流经过T3初级绕组1-2开始呈线性减小。因此,绕组1-2上感应电动势(1负2正)产生,T3反馈绕组3-4感应电动势极性为“3负4正”;T3次级绕组1-3产生感应电动势(1正3负)。由于IC3的1、2脚无电流流过,致使IC3的3、4脚截止,Q1因得不到启动电流而截止。C02经R06、R003及T3反馈绕组开始放电,随着C02放电的进行,Q03的基极电压逐渐升高,当基极电压升至Q03的导通电压时,Q03又开始导通,在正反馈的作用下Q03迅速由截止转入饱和导通。Q03工作状态不断重复以上过程。
综上所述:Q03导通时,T3次级感应电动势极性为“3正1负”,D50导通,D9截止;   Q03截止时,T3次级感应电动势极性为“1正3负”,D50截止,D9导通整流出直流电压,为IC1、IC2提供工作电压。

在分析主电源电路工作原理前,我认为T2次级引脚要做一点修改:1端应为变压器中心抽头,而2、3端为次级绕组的两端。

主电源电路工作原理:
假设PC主板送来的信号PS为低电平,即启动IC2(KA7500B)工作,其8、11脚分别输出相位相反幅度相等的脉宽调制信号,分别去控制Q4、Q3去工作;
当Q3导通、Q4截止时,由D9整流出来的电压经D15、R13、R10、T2次级绕组1-3、Q3的CE极、D12、D13、最后到地。此时,T2次级绕组中的电流方向为:由1端流向3端;T2初级绕组此时的感应电压极性如果(因未标出同名端所以做个假设)为“2负3正”,则此感应电动势经D5、D6、R5、R7给开关管Q02提供了偏置电压,Q02因此导通。此时,由R2、R3分压出的电压150V经C9、T1初级绕组1-2、T2副绕组1-5、Q02的CE极、最后到地。由此电流通路可知,T1初级绕组1-2中电流方向为:由1端流向2端。
当Q3截止、Q4导通时,同理可以分析得出T1初级绕组1-2中电流方向为:由2端流向1端。由于T1初级绕组1-2中流过的电流方向及大小均有变化,因此在T1的次级各绕组均有感应电动势产生,经过二极管整流及电容滤波即可得到所需的电压。

由于由IC1、IC2及其外围元件所构成的激励信号产生信号及稳压稳流电路还没有看明白,所以暂时没有分析。

楼主:
maychang发表于 2011-4-6 19:15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maychang发表于 2011-4-6 19:15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8楼:
6楼7楼:
就你首帖和3楼的问题以及2楼的分析看,要“想了解这方面的开关电源”,基础知识还欠不少。
建议从电路基础和模拟电路开始复习。有了这些知识之后,才能够讨论此图中的错误

我觉得8楼的朋友的回复是一种敷衍,不过还是要谢谢你的回帖!

我并没有要求请你完完整整地将上面的电路工作原理说出来,你能说出个大概来,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启发。
如果说你所讲得,我看不明白,那就是真正地说明我的基础实在是太弱了,我也不会也好意思再追问你了。
电路基础和模拟电路书本上讲得太浅了,不足以看懂上面的电路。就像好多刚出来的大学生一样,他们刚到公司也不能胜任工作,这能说是他们的基础不好吗?
所以肯请路过的朋友多停留一分钟,那怕能说上一句“抛玉引砖”的话,本人也是会不胜感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