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c 中const定义的变量为何为到RAM区中?

楼主(2011-04-02):
(无正文)

网友A:
C标准所说的const表示常量
各编译器对于定位到ROM的变量有自己的做法,
比如keil用code,avr用库文件里的定义,MDK用const。

楼主:
MPLAB PICC 用的就是const ,不过我在别的工程上就可以定位在ROM,这个工程就是不行呀

楼主:
好久了,为何不行呢?

网友B:
看看你的编译器手册  里面关于定位到ROM是如何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