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分析该电路

楼主(2011-04-02):
下图是有源全波整流的电路图,请问输入交流信号时,两个二极管是怎么工作的,我仿真了一下,在信号源为负时,D1阳极端为0,为什么这样?

网友A:
在输入信号的两半周期,两支二极管轮流导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向时D1通,反相时D2通?反相的时候怎么来分析?

网友A:
3楼:
把你的仿真图和结果(波形)贴出来。

网友B:
高精度整流电路,一般用在交流电取样电路

网友C:
求高人说下原理,菜鸟先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中,不同颜色的连接线,对应示波器中不同颜色
第一个运放反相,当输入正时,运放的输出端比D2阳极低0.6V左右,D2阳极幅值与输入相同,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反相时D2导通,计算其电压时将D2先看做运放内的一部分,计算后再减去0.6V就是运放输出端电压。输入负时D1通,运放反相端虚地,因此运放输出一直为0.6V,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但是为什么D2阳极那电压为0。?

网友D:
针对7楼的图分析
当输入为负时, u1输出6脚为正,二极管D2截止。信号通过U2反向=-R4/R2=-V1
当输入为正时,信号分两路考虑  (1 )u1输出6脚为负,D2阳极电压为-V1,然后再经U2后为2V1;
                                             (2 )另一路信号直接经过U2后为-V1;
                              输出同样为2V1+(-V1)=V1。

楼主:
回复 网友D:
当信号输入为正时为什么D2阳极电压为-V1?

网友E:
正半周时,D1通,第一个运放就是一个反比例运放。负半周时D2通,运放的输出也就是D1阴极大于0,阳极等于0,断开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当信号输入为正时为什么D2阳极电压为-V1?
引用 楼主:

相当于放大倍数为-1的运放,所以就是-V1

网友F:
个人觉得,当电路输入为正时,D2导通D1截止,可看着D2为运放内部串联的输出电阻,通过R5接负反馈回输入,所以此时,运放为反相放大器,更具放大倍数为-RF/R1;所以输出为—V1,同时又通过D2将D2阴极固定在—v1减去0.6v;
当电路的输入为负时,D1导通,D2截止,输出自然固定在0.6V;
最后经过反相加法器,得出整流波形;

弱弱的问一句:此电路较无缘全桥整流电路是不是主要目的可以消除二极管导通压降的影响?

网友G:
1,在输入为负时,第一级运放相当于没有工作了。此时两级运放负反馈都建立,而D2截止,第一级运放负相输入端为零,第二级运放负相输入端也为零,所以R5,R3,D2均没有电流经过,所以D2阳极为零。
  2,这个电路可能会引入相位误差,从而输出的波形和理想的不一样。当输入为正时,输出超前补偿电容加在R5两端或许能修正正负的相位误差。
  琢磨了一阵子,请高手拍砖!

网友H:
我也学习,这个电路楞是看的没感觉,:'(

网友I:
这是正绝对值电路,

网友I:
把两个二极管的极性对调一下就是负绝对值电路,

网友J:
很经典的精密整流电路,正半周D1通,输出-Ui,输入后面的反相加法器,加法器输出为Ui,负半周D2导通,运放输出为0,加法器输出为-Ui。不知楼主明白没有?

网友K:
请问上面的仿真软件叫什么啊,小白求教

网友L:
20# shgxx015 如果没看错的话应该是multisim

网友L:
这个电路终于看懂了,我开始一直在纠结于那2个二极管的导通问题,根本没看出来后面第二个运放是实现加法器
电流分两路走,一路经过上面的2个电阻,第二路经过下面3个电阻(包括R/2)那个,这样再来分析运放输出的电压就明了了:L还是看的太少了啊啊

网友M(2011-05-03):
那个仿真软件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