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发射对管

楼主(2011-04-02):
请问给位大侠
红外发射管流过的光电流过大会烧坏吗?
怎么判断管子的好坏?

网友A:
常规红外发射管的压降在1.1~1.5V左右,损坏后的管子压降一般会大幅增加,当然最保险的办法是给红外管通个几毫安的电流,用手机摄像头去观察它的亮度。

网友B:
电流过大当然会烧毁LED,判断好坏可用万用表测量,正常的话应呈现单向导电性且反向电阻的指示为“1”(数字表的满量程),进一步判断的话,串个电阻接电源,电流选1-5mA,然后用光电管导通与否进行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