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车如果驱动管烧掉了,怎么办

楼主(2011-04-02):
在跑的时候,平衡车的驱动管难免会不小心烧掉
这个时候电池就直接保护掉了,平台没电自然就没力量维持平衡,塌掉了

如果功率管串联一个小点的保险丝,那么驱动管损坏短路的时候
保险丝也烧断(保险丝如果太大,那么电池就检测到外部短路,直接保护),
这样的话,整个电路处于缺相状态,
假设左边的轮子缺相,那么右边的轮子速度和力量就明显比左边的轮子快
就会朝左边快速打转,十分危险.特别是快速跑和爬坡的时候.

SEGWAY是用了双备份的技术,但是国内,双绕组的电机技术都不是很成熟
价格也很高,不知道除了这种备份方案,还有其他办法没有
在此求教各位.

我的目的就是功率管损坏短路后,平台能保持10s钟不塌,给人以时间安全下来.

楼主:
大家给点建议啊

网友A:
“我的目的就是功率管损坏短路后,平台能保持10s钟不塌,给人以时间安全下来.”
这不是备份是什么?

楼主:
除了备份 就没其他办法了吗

网友B:
除了备份,还是备份,如有其他方法,这就是世界级难题了~~~  :lol

楼主:
再顶一下吧  有没人回答下的

网友C:
呵呵 在电机两端用功率管串联一个制动电阻,电机换向时先用制动电阻减速,到达一定速度时在正常换向!

网友D:
可以通过软件来判断缺相。之后在进入缺相处理

楼主:
已经放弃此种方法,有致命缺陷.也是前面说的 高速的时候摔出去危险.

网友D:
SEGWAY也是通过软件判断来切换绕组,你没发现他们的绕组有继电器?

楼主:
segway是双备份系统,不会出现缺相问题
切换是切换到另一份完整的系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