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园地] HOT大叔NUC120助学板第五贴----TIMER小练

楼主(2011-04-02):
定时器1ms定时并中断配置步骤:

① 初始化定时器:对任何定时器操作都要调用该函数,DrvTIMER_Init();

② 设定时钟源:DrvSYS_SelectIPClockSource(E_SYS_TMR0_CLKSRC,0);

/*TIMER0 时钟源选择:000 =外部12MHz 晶振 、001 =外部 32KHz 晶振 、010 = HCLK 011 = 外部触发时钟 、1xx =内部 22MHz 振荡器 */

③配置定时器tick及模式:DrvTIMER_Open(E_TMR0,1000,E_PERIODIC_MODE);

/*设定定时器 tick 周期并且启动定时器:定时器通道 TMR0  每秒1000次  周期模式*/

④配置定时器中断DrvTIMER_SetTimerEvent(E_TMR0,1,(TIMER_CALLBACK) Timer0_Callback,0);
/*安装一个定时处理事件到 timer0, timer1, timer2, timer3通道*/

⑤使能定时器中断:DrvTIMER_EnableInt(E_TMR0);

⑥启动定时器:
DrvTIMER_Start(E_TMR0);

各函数的相关参数详见程序注释!

工程文件就不上传了,复制源程序添加到工程模板即可,详情参见第一帖!

源程序如下:

/**************************************************
** 文件名称:NUC120_HOT_TIMER.c
** 文件说明:NUC120助学板练习程序
** 创建日期:2011-04-02
** 修改日期:
** 备    注:定时器0 1ms定时并中断练习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1xx.h"
#include "Driver\DrvGPIO.h"
#include "Driver\DrvSYS.h"
#include "Driver\DrvUART.h"
#include "Driver\DrvTIMER.h"

#define  Run_Led 2    //2----LED1  3----LED2   4----LED3  5----LED4
volatile uint32_t u32Timer0Cnt;
/***************
**  函数声明  **
***************/
void Init_System (void);
void Init_Uart (void);
void Init_Timer0(void);
void UART_INT_HANDLE(uint32_t u32IntStatus);
void Timer0_Callback (void);

/*****************************
** Name:      UART_INT_HANDLE
** Function:  UART Callback function
** Input:     u32IntStatus
** OutPut:    None
** Data:      2011-03-17
** Note:
****************************/
void UART_INT_HANDLE(uint32_t u32IntStatus)
{
  uint8_t bInChar[1]={0xFF};
if(u32IntStatus & DRVUART_RDAINT)
{
  /* Get all the input characters */
  while(UART0->ISR.RDA_IF==1)
  {
   /* Get the character from UART Buffer */
   DrvUART_Read(UART_PORT0,bInChar,1);
  }
}
}
/*****************************
** Name:      Timer0_Callback
** Function:  Timer0 Callback function
** Input:     None
** OutPut:    None
** Data:      2011-04-02
** Note:
****************************/
void Timer0_Callback (void)
{
u32Timer0Cnt++;
/* Toggle LED (GPA4) */
    //outpw((uint32_t)&GPIOA->DOUT, inpw((uint32_t)&GPIOA->IN) ^ (1 << 4));   //与下面if else语句相同功能
    if (DrvGPIO_GetBit(E_GPA,4))
  DrvGPIO_ClrBit(E_GPA,4);
else
  DrvGPIO_SetBit(E_GPA,4);
}
/*****************************
** Name:      Init_System
** Function:  系统初始化函数
** Input:      None
** OutPut:     None
** Data:       2011-03-17
** Note:
****************************/
void Init_System(void)
{
/* Unlock the locked registers before access */
    UNLOCKREG(x); //寄存器锁定键地址寄存器(RegLockAddr) :有些系统控制寄存器需要被保护起来,以防止误操作而影响芯片运行,
        //这些寄存器在上电复位到用户解锁定之前是锁定的。用户可以连续依次写入“59h”, “16h” “88h”到0x5000_0100解锁定.
/* Enable the 12MHz oscillator oscillation */
DrvSYS_SetOscCtrl(E_SYS_XTL12M, 1);        //SYSCLK->WRCON.XTL12M_EN = 1;
/* Waiting for 12M Xtal stable */
//while (DrvSYS_GetChipClockSourceStatus(E_SYS_XTL12M) != 1);  //SYSCLK->CLKSTATUS.XTL12M_STB
/*eClkSrc  - [in]  E_SYS_XTL12M / E_SYS_XTL32K / E_SYS_OSC22M / E_SYS_OSC10K / E_SYS_PLL    */
// Note: Only some of NuMicro NUC100 Series support this function.
DrvSYS_Delay(5000);
LOCKREG(x);
//向“0x5000_0100”写入任何值,就可以重锁保护寄存器
}
/*****************************
** Name:      Init_Uart
** Function:  UART初始化函数
** Input:      None
** OutPut:     None
** Data:       2011-03-17
** Note:
****************************/
void Init_Uart(void)
{
STR_UART_T param;
/*
声明 UART设置的结构体 位于DRVUART.H
结构体如下
typedef struct DRVUART_STRUCT
{
  uint32_t            u32BaudRate;
  E_DATABITS_SETTINS  u8cDataBits;
  E_STOPBITS_SETTINS  u8cStopBits;
  E_PARITY_SETTINS  u8cParity;
  E_FIFO_SETTINGS     u8cRxTriggerLevel;
  uint8_t             u8TimeOut ;
      }STR_UART_T;
*/
DrvSYS_SelectIPClockSource(E_SYS_UART_CLKSRC,0);      //使能UART时钟
//SYSCLK->CLKSEL1.UART_S = 0;  //UART时钟源选择. 00 =外部12MHz 晶振 01 = PLL 1x =内部 22MHz 振荡器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UART0);          //GPB_MFP0-1-2-3置位 GPIO使能UART功能
//outpw(&SYS->GPBMFP, inpw(&SYS->GPBMFP) | (0xF<<0));
param.u32BaudRate        = 115200;       //  波特率
param.u8cDataBits        = DRVUART_DATABITS_8;    //  数据位
param.u8cStopBits        = DRVUART_STOPBITS_1;    //  停止位
param.u8cParity          = DRVUART_PARITY_NONE;    //  校验位
param.u8cRxTriggerLevel  = DRVUART_FIFO_1BYTES;    //  FIFO存储深度 1 字节
param.u8TimeOut          = 0;        //  FIFO超时设定
/* Set UART Configuration */
  if(DrvUART_Open(UART_PORT0,&param) != E_SUCCESS)   //  串口开启、结构体整体赋值
  printf("UART0 open failed\n");
/* u32Port -[in] UART Channel:  UART_PORT0 / UART_PORT1 /UART_PORT2 */
/* sParam  -[in] the struct parameter to configure UART    */
/* Enable Interrupt and install the call back function */
DrvUART_EnableInt(UART_PORT0, DRVUART_RDAINT,UART_INT_HANDLE);
/*u32Port     -[in] UART Channel:  UART_PORT0 / UART_PORT1 / UART_PORT2                   */
/*u32InterruptFlag -[in] DRVUART_LININT/DRVUART_WAKEUPINT/DRVUART_BUFERRINT/DRVUART_RLSINT     */
/*          DRVUART_MOSINT/DRVUART_THREINT/DRVUART_RDAINT/DRVUART_TOUTINT   */
/*pfncallback      -[in] A function pointer for callback function                              */
}
/*****************************
** Name:      Init_Timer0
** Function:  Timer0初始化函数
** Input:     None
** OutPut:    None
** Data:      2011-04-02
** Note:
****************************/
void Init_Timer0(void)
{
DrvTIMER_Init();  //初始化定时器
//User must to call this function before any timer operations after system boot up.
DrvSYS_SelectIPClockSource(E_SYS_TMR0_CLKSRC,0); //设定IP 时钟源
/* Set TIMER0 clock source are from 12MHz */
/* Parameters:                                                                                */
/* eIpClkSrc- [in]     E_SYS_WDT_CLKSRC   / E_SYS_ADC_CLKSRC  / E_SYS_TMR0_CLKSRC      */
/*                      E_SYS_TMR1_CLKSRC  / E_SYS_TMR2_CLKSRC / E_SYS_TMR3_CLKSRC     */
/*                      E_SYS_UART_CLKSRC  / E_SYS_CAN_CLKSRC  / E_SYS_PWM01_CLKSRC     */
/*                      E_SYS_PWM23_CLKSRC / E_SYS_PWM45_CLKSRC/ E_SYS_PWM67_CLKSRC           */
/*                      E_SYS_FRQDIV_CLKSRC/ E_SYS_I2S_CLKSRC          */
DrvTIMER_Open(E_TMR0,1000,E_PERIODIC_MODE);  //设定定时器 tick 周期并且启动定时器:定时器通道 TMR0  每秒1000次  周期模式
/* Parameters:                                                                                            */
/* ch - [in] E_TIMER_CHANNEL, it could be E_TMR0/E_TMR1/E_TMR2/E_TMR3         */
/* uTicksPerSecond - [in]   This value means how many timer interrupt ticks in one second                 */
/* op_mode - [in]    E_TIMER_OPMODE, E_ONESHOT_MODE/E_PERIODIC_MODE/E_TOGGLE_MODE/E_CONTINUOUS_MODE       */

DrvTIMER_SetTimerEvent(E_TMR0,1,(TIMER_CALLBACK) Timer0_Callback,0); //安装一个定时处理事件到 timer0, timer1, timer2, timer3通道
/* Parameters:                                                                                             */
/* ch - [in] E_TIMER_CHANNEL, it could be E_TMR0/E_TMR1/E_TMR2/E_TMR3          */
/* uInterruptTicks - [in]   Number of timer interrupt occurred            */
/* pTimerCallback  - [in]   The function pointer of the interrupt callback function                  */
/* parameter - [in]  A parameter of the callback function                                                  */
DrvTIMER_EnableInt(E_TMR0);  //enable the specified timer interrupt
/* Parameters:                                                                                             */
/* ch - [in]  E_TIMER_CHANNEL, it could be E_TMR0/E_TMR1/E_TMR2/E_TMR3          */
DrvTIMER_Start(E_TMR0);   //Start to count the specified timer channel
/* Parameters:                                                                                             */
/* ch - [in]   E_TIMER_CHANNEL, it could be E_TMR0/E_TMR1/E_TMR2/E_TMR3          */

}
int main (void)
{
uint8_t test = 250;

Init_System();

Init_Uart();
Init_Timer0();
DrvGPIO_Open(E_GPA,Run_Led, E_IO_OUTPUT);      //程序运行指示
DrvGPIO_ClrBit(E_GPA,Run_Led);
DrvGPIO_Open(E_GPA,4,E_IO_OUTPUT);      //定时器中断指示
printf("\n");
printf("/*==========================\n");
printf("======菜农 %d 助学计划======\n",test);
printf("========NUC120助学板========\n");
printf("======程序参考新唐BSP库======\n");
printf("=======2010年04月02日=======\n");
printf("=========Timer0实验=========\n");
printf("==========================*/\n");
    while(1)
    {
     if (u32Timer0Cnt>999)
     {
      printf("Timer0 1ms intrrupt happend %d!\n",u32Timer0Cnt);
   u32Timer0Cnt = 0;
     }
    }
}

工程结构:

HOTISP串口调试截图:

GPA.4 波形图:

    有不对或者不合适的地方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P

    听取大家意见,补传工程文件。
工程文件:

楼主:
多谢神的鼓励!:handshake

网友A:
SW兄 就是我的目标:hug:

楼主:
回复 网友A:

(*^__^*) 嘻嘻…… 你这么说我感觉好惭愧,压力好大!
谢谢支持!:handshake

网友B:
250奖励计划的优先考虑者!!!

网友C:
高手啊 工具真全 示波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大叔的鼓励!我会再接再厉的!
能否受到奖励不重要,关键是对Cortex M0芯片的学习!
我学习的都是最基础的,发出来只是为了和大家交流,互相提高的,若能受到些点拨比拿到奖励更重要,关键是提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俺已经工作,如果连个示波器都没那岂不是悲剧了,其实也就这么一个高档设备,再就是万用表了,O(∩_∩)O哈哈~

网友C:
补基础了啊  我都看不懂啊 您好厉害啊

网友C:
请多多指教啊

网友D(2011-09-17):
恩,谢谢楼主,思路很清晰。
我看TI的手册,他就是这么讲的,第一步、第二步。
新唐的手册好像把东西都分解了。

网友E(2011-11-24):
小菜非常感谢楼主啊!

网友F:
有时间自己也试一下

网友G:
弱弱问一下这是what?

网友H(2012-05-09):
我想问的是,楼主那样写的程序,定时器0的引脚输出,有没有高低变化呢?或者怎么样该?求指导?

网友(2013-03-10):
为啥我把你的程序下到我的单片机里面去没有反映。管脚没有高低电平变化,一直是高电平,求指教

网友I(2013-05-25):
我想请问一下:
③配置定时器tick及模式:DrvTIMER_Open(E_TMR0,1000,E_PERIODIC_MODE);

/*设定定时器 tick 周期并且启动定时器:定时器通道 TMR0  每秒1000次  周期模式*/

在这函数里面,不管你选的时钟源是什么,都是每秒多少ticks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想请问一下:
③配置定时器tick及模式:DrvTIMER_Open(E_TMR0,1000,E_PERIODIC_MODE);

对的,因为函数DrvTIMER_Open();中有【uRegTcmpr = CalTimerInitValue(GetTimerClock(E_TMR0), uTicksPerSecond);】可获取你的时钟源设定并根据你设置的uTicksPerSecond计算设置 TIMER0->TCMPR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