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新手都进来看看,这个电路能实现吗?

楼主(2011-04-02):
高手新手都进来看看,这个电路能实现吗?

网友A:
擦累~~~~估计够呛,1K呗放大不了,十块钱差不多~~

网友B:
我觉得倒是可以实现,呵呵

网友C:
加点抗干扰,免得出来之后是假的

网友D:
我做过十块的

网友E:
很容易失真,小心点。

网友F:
这个不错,可操作性强。

网友G:
电路有问题,将VCC改为PBC,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H:
这个电路电源是关键

网友I:
应该可以实现,正如#6所说容易失真很严重,保证失真降到最小,还确定放大器的功率问题

网友J:
有放这么大倍数的管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