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16f630看门狗

楼主(2011-04-02):
各位大侠,现在用16f630做一无线产品,发现当开启了看门狗后通讯距离和未开启看门狗的通讯距离相比大概要远1/3。
而且开启看门狗后还经常没通讯上。但是看门狗关掉就没有这问题了。
麻烦各位高人了

网友A:
你这问题让人无法看懂.

"开启了看门狗后通讯距离和未开启看门狗的通讯距离相比大概要远1/3。"
从这句看,打开看门狗以后应该传输距离更远了,既然你判断出传输距离更远了,肯定也就是接受到了啊。

那么第二句"而且开启看门狗后还经常没通讯上。但是看门狗关掉就没有这问题了"就无法理解了.

搞技术首先要把汉语学好。

网友B:
理论上讲,狗和距离不应该有任何联系,狗那点电流根本达不到串扰的量级。距离远近可能还有其他因数在里面,不能武断地跟狗联系起来。

解决方法是开着狗测无线模块灵敏度和发射功率,和关闭狗的时候对比,看是否有变化。

网友C:
同意楼上:D

网友D:
被狗咬了.

网友E:
同意2楼说法,检查程序,看是否有该喂狗的地方,遗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