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闪求教

楼主(2011-04-02):
设计一8寸的LCD屏,有的时候开机会屏闪,过一会就好了,这会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呢?

网友A:
先判断是显示闪烁还是背光闪烁。

网友B:
多半是背光闪烁。量量背光电压电流是否稳定。

网友C:
以前设计过一个背光调节的遇到闪烁的问题,外部输入的是PWM,基本是靠选择滤波电容来控制闪烁和延迟问题;

网友D:
处理过很多这种问题:闪屏、花屏、黑屏、白屏等等